[慧荣] SM3268AB不支持这种颗粒吗?Select Flash ID doesn't match with Device

楼主(2022-07-29):
今天拆到一片BGA316的128G颗粒,手上刚好有个316的SM3268AB板,就上了想做个U盘,没想到死活开不了卡。颗粒与问题如下图,请教各们大神,是这板不支持这颗粒吗?还是设置什么问题?

网友A:
据说支持,需用prescan版本来开,不过报这个错误,有可能是设置错误,设置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支持,需用prescan版本来开,不过报这个错误,有可能是设置错误,设置图发上来看看 ...

ID是后加的。

网友:
三星的颗粒,你选个东芝的型号,能开过才怪

网友A:
这么设置就行了,可以不用指定颗粒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设置就行了,可以不用指定颗粒型号

搞错了不好意思,现在开东芝的另一片,刚才哪个选三星没错的
设置标准模式也试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先看看你板子上跳线跳对了吗

楼主:
昨晚折腾了一晚上,开卡显示 成功了,但格式化失败。不勾格式化开卡成功,重新插拨后不能显示容量,不能格式化。怎办呀?大神们指点下,范大侠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折腾了一晚上,开卡显示 成功了,但格式化失败。不勾格式化开卡成功,重新插拨后不能显示容量,不能格 ...

加我远程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