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小米米家小方摄像头拆解,信号不好焊接了跟贴片天线,发现并没有用~~

楼主(2022-07-29):
小米米家小方摄像头拆解,在米家里看实时画面有点卡顿,以为信号不好焊接了跟贴片天线,发现并没有用~~还是卡白折腾

拆下支架,底下有两颗螺丝拧下用撬棒直接撬就开了,吧喇叭线拔了,侧面的也直接一撬就开

好奇继续拆

本身带一个贴片式天线

集成度挺高

再焊一根天线,之后证明真没啥用,好像还有干扰。喇叭塔塔的

就这样了,实时画面卡顿本身跟信号无关,就是这个摄像头不咋地,所以说小米的东西最好还是买小米或者米家之类的牌子,这种第三方生态链的产品真的不好说好不好用。

网友:
太小了,换个小米的其他摄像头

网友:
换个品牌试试

网友A:
有的故障了吧,刷下固件看看,我的小方感觉还行,而且目前更新的这个固件死机情况也很少了。

网友:
感谢楼主拆解并发贴,有机会时可以按图索骥。

网友:
我有个大方的,也是不流畅,所谓的1080清晰度渣到没朋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故障了吧,刷下固件看看,我的小方感觉还行,而且目前更新的这个固件死机情况也很少了。 ...

已经刷过了,之前的固件还烧卡呢,烧了我一张三星的16G卡

网友:
没用过小米摄像头,感谢楼主探雷

网友:
谢谢分享。没网口,有的话用有线可能好些。

网友:
有点像联咏96220方案,尽量找96650起好点的。没屏幕1代小蚁运动相机我买过,感光片还可以,最大问题漏录音频几次后不想再用,不如96650方案F68运动相机好用,屏幕用来观察状态,万一死机取电池重启。

网友:
论坛优惠购以前推荐的水滴形状监控头19元一个,有杂音,导出视频时会出现声音图像不同步,但是实时监控时还可以。

网友:
谢谢楼主拆解分享没用过这攝像头

网友:
这种集成度高的东西,难修。。

网友:
电视盒子换过,没用

网友:
这玩意就是没准备给修的

网友:
华来小方,我有一个。画质其实是720P中很不错的,就是高感差一些。

给它加了AUX输出,配合USB音箱语音对讲声音更大。

我的网络还比较稳定。直接换大一点的喇叭不起作用。

网友:
这个有几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