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ut210e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楼主(2022-07-29):
作为国产ma级别测量钳表,210e可谓是人尽皆知了,知名度跟ut61e平行的网红表,但我觉得实际使用上,也就只能说测的出1ma,或者说能显示1ma罢了,精度根本就没有,为什么这么说,这表测直流电流归零后测量时就不能变动位置和方向,都有数值大变,测量值失去了意义,更别说精度,只适合摆拍玩

测试线对准钳子中心那两个尖头指着的地方,归零后就不能去碰它,否则数值会乱跳几十ma

并且同样的位置,测了一次后松开夹子,再夹进去测,数值又变了,因为钳头被导线的电流磁场磁化了,导致底数又变了,因此每次测量都要归零,位置还不能变化,这对于现场使用仪表的工人来说,根本不现实,工作中的测量不是实验室的摆拍,经常需要变化位置,换线测量,要我说这210e的ma功能就是强行提升了钳表灵敏度,但由此带来的缺陷就是高灵敏度的感应,连挪了位置后地球磁场南北极都能导致误差,国产货就这德行,顾头不顾尾,反正让人看着高大上又便宜就行了,

这210e测量时换个方向,精度还不如同价位的204+,要知道210e直流电流是2%+3字精度,204+是5%+5字,以后就别吹嘘210e能测ma电流多么多么神了,能测,跟测的准是两码事,只有刻意摆拍时才能凑出高精度ma电流,所以说这210e就是个家里玩的玩具而已。期间碰都不能碰它一下,要精心摆放好位置才行

辣鸡东西,真想一jo踩爆

网友A:
几百元的东西,不要太较真,感觉级别还不够高,慢慢上升到福禄克这种常被骂的表去,你就感觉那才是真正万用表,皮实,高精度,耐操。

网友B:
哈哈,别踩爆啊,我还缺个钳表呢

网友C:
我只有低端万用表,不能用于精细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有低端万用表,不能用于精细测量.

国产货应该只有上千的台表才能精细测量,这种两百块的玩具看个乐子就行了

网友D:
国产这价格不错了,毕竟电子产品就没有低价好货的。一般用用就这样吧

楼主:
那ut61e+也是一样的德行,厂家想把反应速度弄得跟老61e一样快,就强行提升运算频率,结果就是显示不稳定,跳尾数,这的尾数是任何值,RANGE手动量程,测1.5v电池,如此稳定的直流电源,都要在1.4和1.5来回跳,恶心死人

楼主:
那61e+到底提升了测量速度没呢?答案大家都知道,速度依旧是那么辣鸡,远远赶不上老61e,瞧瞧四个表对比电压测试,61e+还尼玛垫底,这就是丢了芝麻也丢了西瓜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61e+到底提升了测量速度没呢?答案大家都知道,速度依旧是那么辣鸡,远远赶不上老61e,瞧瞧四个表对比电 ...

动图可能看不清型号,从左往右分别是ut139b+,众仪102,ut139e和垫底的61e+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货应该只有上千的台表才能精细测量,这种两百块的玩具看个乐子就行了 ...

我还没见过能准确测量ma级的直流钳表,5000元的福禄克也会因为表周围的磁场变化导致数值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这价格不错了,毕竟电子产品就没有低价好货的。一般用用就这样吧

嗯,玩玩还是挺意思的,工业测量就别较真,特别是所谓的能测4-20ma,就纯搞笑的,你旋转个方向误差直接飙升50ma

网友E:
这货比前几年还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这价格不错了,毕竟电子产品就没有低价好货的。一般用用就这样吧

作为家庭玩具还是可以的,毕竟优点是性价比,主要是凸显在便宜上。工业测量就别较真了,测4-20ma更是开玩笑,毕竟旋转个方向就是50ma的误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别踩爆啊,我还缺个钳表呢

只是吓唬吓唬它,看看恐吓后能不能精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百元的东西,不要太较真,感觉级别还不够高,慢慢上升到福禄克这种常被骂的表去,你就感觉那才是 ...

福禄克是很不错,除了价格不合理啥都漂亮,主要是性价比低了,买表的钱,可能一半都买了“福禄克”这个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货比前几年还涨价了

正常,这几年通货膨胀有点厉害,年均9%的贬值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这几年通货膨胀有点厉害,年均9%的贬值率

几乎所有都涨了,除了我的工资

网友F:
工业测量4-20ma直流就不要用钳表了,还是乖乖的用普通表串着测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工业测量4-20ma直流就不要用钳表了,还是乖乖的用普通表串着测量吧

给你推荐UT191T,这表适合工业,三防,不需要表笔拔来拔去,挺适合测试MA的

网友:
直流钳表就是这样的,因为是根据磁场大小检测电流的,而地球本身就是个大磁场,位置和方向改变,都会破坏原来的磁场平衡,造成误差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