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骑行风巨无霸电动车充电器拆修

楼主(2022-07-29):
这个体积非常大!变压器也大,电容两颗!参数72伏3安,这这也太保守了吧!少说也有5安!上电有问题,用了1000瓦的碘钨灯放电,啪的一声!有点吓人!下次老老实实用小灯泡!没有损坏原件,就是没有输出!变压器虚焊,已经补好!难测UC3842坏了!1脚电压是0,肯定不对!仔细看电路。这个有只三极管控制的。0.64高电平!就对地了!原来还有只光耦控制,估计接电瓶,才输出的!短接光耦,机器通电,电压稳稳82伏!应该是虚焊了!

其他的变压器在他面前,感觉只有一半!

网友A:
绿源的东东特别是老货,都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源的东东特别是老货,都不错的

看错了吧,绿源是对比的,这个大砖头写着骑风行。

网友:
充电器不少啊。

网友B:
330W,夸张了,3842能驱动的了吗?

网友:
这个充电器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0W,夸张了,3842能驱动的了吗?

都虚标了,标小呢!这个可能400瓦左右!普通的都可以到300瓦呢!经常测的!

网友:
为什么我遇到的一烧都是一串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