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熟悉的TX推荐个冷压工具

楼主(2022-07-29):
用于处理小线径的端子为主,如:杜邦头、M头同轴、SMA、BNC、xh2.54/ch/vh3.96、U形叉等

不知哪个钳子的规格合适   能多支持些规格就好

网友A:
不是有专门的压线钳嘛,可以多备几个不同型号的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专门的压线钳嘛,可以多备几个不同型号的头子

这类工具 茶不熟

网友:
挑自己合适的买一支线切的就行

网友B:
之前买了一套,还送一盒子端子,用的少,后来不知道丢哪去了现在都直接用钳子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专门的压线钳嘛,可以多备几个不同型号的头子

对的   看到刀头是可更换的,但不知哪里有刀头买
老兄能不能推荐个购买地址
我只看到一种刀头 还巨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买了一套,还送一盒子端子,用的少,后来不知道丢哪去了现在都直接用钳子夹
...

也一直在用尖嘴钳在凑合,效率不高

网友C:
安装网线的压线钳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   看到刀头是可更换的,但不知哪里有刀头买
老兄能不能推荐个购买地址
我只看到一种刀头  ...

其实常用的就一把够了,我的那把杜邦,电脑大4P之类的都可以用,足够了,有小众需求的可以另外买一把专用的,刀头单卖的好像是比较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网线的压线钳就可以。

您试过哪种端子可以压?
网线和电话线钳倒是有的

茶刚才想过半孔剥线钳  感觉不行就没多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常用的就一把够了,我的那把杜邦,电脑大4P之类的都可以用,足够了,有小众需求的可以另外买一把专用 ...

琢磨了半天  发现钳子的水好深
不过还是倾向于可换头的  现在的端子型号太多了    说不定啥时又要用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琢磨了半天  发现钳子的水好深
不过还是倾向于可换头的  现在的端子型号太多了    说不定啥时又要用上了
...

就算换头也就那几个型号啊,常用的端子不多的,你看下你最常用哪几种买呗,我那把用到现在都没觉得缺头子

网友D:
端子的型号相当多 一般来说 至少需要2把以上的钳子  而且一定要买线切割的头子

网友E:
淘宝上多搜索一下,能买到你中意的,我买的一把45元

网友:
那我也来推荐一个,我自用的
这家店铺也有卖钳头的,可以顺便配几个,用哪种的时候就换上哪种钳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端子的型号相当多 一般来说 至少需要2把以上的钳子  而且一定要买线切割的头子 ...

同感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上多搜索一下,能买到你中意的,我买的一把45元

真不容易选

网友:
记得压头十几块钱一套

网友:
有那种压线钳,某宝自己搜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