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德国OBO网络防雷器

楼主(2022-07-29):
清理库房发现这么一玩意 看到了Nr 应该是德国品牌,网上一搜是网络防雷器

左右各4颗H2的不锈钢螺丝

螺丝很紧得用钳子夹着批头拧

结果喜提不锈钢片和螺丝若干,铝合金腔体一段,两枚气体放电管,两枚瞬变抑制TVS二极管和若干电阻

end

网友A:
好多年没经历过雷打坏电话了,网络被打坏的更少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没经历过雷打坏电话了,网络被打坏的更少见了

这都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了,雷击平房不好说,我这边楼内都是光纤入户了

网友B:
那两个蓝色的元件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蓝色的元件不认识。

气体放电管

网友:
那种蓝色的保险管一次性的,雷击后熔断保护,不更换就不能继续使用了。

网友:
我手上N多这个东西,装监控用来忽悠甲方的东西 ,哈哈

网友:
都光纤了,不怕了

网友:
只有电话线用吧,网络好像不需要。

网友:
这应该是监控上用的比较多吧

网友:
我们单位也有好几个,听说价格也不低。

网友:
谢谢楼主网络防雷器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