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新能源汽车VCU故障,求大神帮忙看一下元器件型号!!

楼主(2022-07-29):
一台新能源的厢式货车,vcu故障,拆开发现几个二极管有问题,看着像是TVS二极管,但是不知道具体参数。看到的丝印网上找不到。请大将帮忙看看。测量管子,正向都有压降,有几个反向没有压降。边上几个反向有压降,怀疑坏了。有个管子还裂开了。呈现短路状态。
VCU工作电压12V

下面的这个管子应该是电源输入部分的管子。 丝印上面一行是 B C801,下面一行是KG

丝印J805 LZ

丝印C801 LZ

网友:
TVS类的吧 扣了试试

网友:
LZ 是24V的 Tvs,KG 是6V的  更多信息可以去马老板那边找找

楼主:
好像是台湾君耀生产的。

网友:
这个修好后的去向是。。。

网友:
这个按说不该自己修的

网友:
以后电动车多了,数码的坛友可以各种修电动车了

网友A:
我的江淮iev4 的纯电动的慢充机也坏了

不懂怎么拆修。。

网友:
是君耀公司生产的TVS二极管。

网友:
我得学习一下,看不懂

网友(2022-09-08):
引用 网友A:
我的江淮iev4 的纯电动的慢充机也坏了

不懂怎么拆修。。

换新的1000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