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USB喇叭怎么改蓝牙

楼主(2022-07-29):
当年在一家搞支付的公司上班,几个老板原本是卖保险的,然后撺掇到一起搞起了支付系统
那时候支付宝还没火起来。更没有WX支付。
外部人投资后变成积分,公司内部的积分可以买卖可以购物,也可以在自己网站里兑换东西。
虽然没投资,但是内部人员可以搞到积分,有些人能搞积分兑换黄金。
我没那么黑心,所以就只有很少很少积分,花了299积分兑换这个一个USB喇叭。插到电脑上会多出一个USB声卡,选择这个USB声卡,喇叭就会响,声音还很大,没杂音。
联想的垃圾电脑,莫名其妙声卡坏了,喇叭声音小。官方售后修不好,工作期间的联想那台笔记本需要声音,无奈启用这个喇叭。
怎么能把它改为蓝牙的呢?

原本的USB线是黑色的,好像是坏了,用手机充电线更换一个。

不记得是那一年更换的线。当时没有热缩管,用电工胶布粘起来

保护线的塞子,更换的线比原来粗一些,没办法塞到铝外壳上了

本来想换热缩管的,不过期待大家的建议,能不能换蓝牙

喇叭 写着1

这个喇叭写着4

CM102S+
CM102S+资料下载
(PDF资料源自其它网站,不扣本站M)

这个空间是不可能放18650了,大的模块也没戏。小贴片模块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怎么改?加哪里?怎么接线呢?

网友:
1、花钱换个蓝牙的
2、拆了旧主板换个蓝牙带功放板

网友:
可以改蓝牙,买一块现成的蓝牙主板就行了,改装进去就行,就是原来的USB声卡功能,不能用了,要是想用的话,加个开关切换

网友:
先找能放下的蓝牙板,在考虑改的事情

网友:
某宝的蓝牙接收板子5.9包邮的都有,音质还不错。

买一块,跟功放板共用电源,音频输出对应到功放板即可。

网友:
双声道蓝牙耳机板,够小

网友:
2.9包邮的蓝牙耳机,改起来真不费力吧

网友:
改,不如去二手宝淘一个还实在点,便宜的很

网友:
买个拆机的tws蓝牙耳机的芯片,内置一个电池,把蓝牙接到功放输入。就这样,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麻烦。

网友:
这么小的音箱,一般的蓝牙模块真放不下。

网友:
如果空间足够可以用MH-M38蓝牙模块改装,带功放两声道5w输出,可以接电池支持蓝牙输入,也可以插电脑上当声卡输出

网友:
我买过一种蓝牙模块,带USB引出脚。我尝试把它接入USB,结果成了USB声卡。现在搞个开关控制D+D-,连上就是USB声卡,断开就是蓝牙音频模块。

网友:
把你这个喇叭给我,我给你一个蓝牙音响,看上你这个喇叭外观了

网友:
内部空间有限,改蓝牙动作大了些。

网友:
买个蓝牙接受机接上就OK

网友:
蓝牙耳机的板子很容易塞进去(推荐CSR8645/8675),问题在于能解决这么大喇叭续航的电池塞不下

网友:
音质应该可想而知。。

网友:
我捡了个USB声卡,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
买一块现成的蓝牙主板就行了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买一个蓝牙接收器,立体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