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交换机端口带宽的问题

楼主(2022-07-29):
举个例子:1个5口交换机,每个端口都是100M。如果从1 口到2口传输数据已经达到了100M的时候,3口到4口还能达到100M吗?

2个5口交换机,每个端口都是100M。如果第一个交换机的 1 2 端口已经达到了100M的带宽的时候,第二个交换机的  3 5端口还能达到100M的带宽吗?

交换机 与集线器的区别

网友:
一般都能达到。
但是如果是共用一个端口,比如1-1接路由器,1-2已经通过1-1获得满速率了,那么2-5要通过1-1连接外网就达不到满速率了。
可以学习一下交换机的一些参数,背板带宽,交换容量,包转发率等等……

网友:
这就是交换机跟集线器的不同点,集线器所有端口共享带宽,所有端口上网络信号是相同的,例如1发信号,2345都收到,带宽是所有端口都加起来。
而交换机每个端口上网络信号都独立,例如1发信号给2,那么2收到,345收不到,然后3还可以给4发信号,5还可以给级联交换机发信号,理论上每个端口都可以跑满带宽。

网友:
可以的.
现在也找不到hub 了.

网友:
这就是交换机跟集线器的不同点,

网友:
你要是明白交换机的原理的话也不用会问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应该在二十年前提出来。

网友:
我最近在找三层交换机,有2个核心参数:包转发率和交换容量,楼主可以去了解下就知道能不能有100m了。
至于集线器和交换机的区别,它们工作的层数、工作原理都不一样,

网友:
交换机都有一个背板带宽的概念,你百度一下就不会有疑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