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水下钓鱼用的 FISHING CAMERA

楼主(2022-07-29):
老五家买的这个玩意,东西本来是用水下钓鱼用的。当时买也是为了用作自行车行车记录仪,买来后发现电池亏电但没有鼓包,也许还能抢救下。其他功能正常。上图:

外观就这个外观。
下面就是拆机图。

电池1400MAH ,大小还可以。关于电池亏电进入保护状态的激活方法:绕过电池上的保护电路,用充电器直接连接到电芯正负极上充电,5V小电流就可以,大概将电芯冲到3.2V就可以算激活了。

这个开机,启动过程红灯一直亮, 录像过程红灯闪烁,充电绿灯亮。

这个主控是 SPCA6330,定位低端。主要用途也是水下摄像头,行车记录仪,高度集成无需外网IC即可支持HDMI输出和屏幕显示,还可以作为PC CAMERA。

USB 连接到PC,长按主板背面的按钮(这里原本没有按钮,我补焊接了一个)不松手,拨动开关开机,10 左右PC 识别到摄像头。
默认的分辨率只有720p60,其他用户说可以连接 6330引出来的ro脚和b0脚短接就是1080p.芯片是不支持wifi.
接上TTL,打印如下代码:
SPI
00EF4017

OK,2019
ROM OK
rtc wakeup irq: 0
fast boot err=0 (mode : 5, batType = 0, batLevel = 133)
Total Dev [2]
WB64Q
ST Mode
Get SPI id 0xEF4017
Run Winboad SPI Read 1 bit mode
no MBR
fromFatToBitmap
Don't support FS type 1 now
no MBR
fromFatToBitmap
Don't support FS type 1 now
---------sensor DoFunInit model-ID =
--
READ [0x300a] = [0x46]
--
READ [0x300b] = [0x88]
sensor id =46 88
------
appInit start:80ms
-------------------
sensorDoFuncInit()___done
updateSetting S = 0xffffffff
setting HW-WDT for reset and re-boot!!
sp5kTimerUsOneShotReg SUCCESS
WDT Thread create SUCCESS
updateSetting E = 0x1
open HW/SW WDT here OK!!!
******************************
*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
******************************
redefine cmd name >rsvwr<
redefine cmd name >rsvrd<
redefine cmd name >rsver<
SDIO = 1, Max Freq. = 24000000 cap = 0x9
Set SDIO socket as WIFI
..dump[b0004050]sz0x1
b0004050 12                                              | .

Check OCR ..
ERROR ==> 83540004
SDIO Init OK

..dump[b0004050]sz0x1
b0004050 12                                              | .
..dump[b0004080]sz0x3
b0004080 33 00 02                                        | 3..
err libsd/sdio_core.c 189
CMD 3 fail...
Probe SDIO is failed.
WiFi system init done.
cmdAppInit Finished
appHostFastBootInit (465)
appTvLcdInit start
_tvLcdInitThread start
appTvLcdStart (1) start
ReadFile B:\USER_RES\UDF.DAT from 805bee50 l=116
[Calib Data Load...]
ReadFile A:\RO_RES\CALIB\CALIB.BIN from 805ebde8 l=148
ReadFile A:\RO_RES\CALIB\CALIBAF.BIN from 805ebe80 l=14
[Calib Data Init...]
ReadFile B:\USER_RES\UIPMODE.BIN from 8073c640 l=33
ReadFile B:\USER_RES\UIAMODE.BIN from 8073c640 l=33
ReadFile B:\USER_RES\UISMODE.BIN from 8073c640 l=33
ReadFile B:\USER_RES\UIMMODE.BIN from 8073c640 l=33
ReadFile B:\USER_RES\UIQMODE.BIN from 8073c640 l=33
ReadFile B:\USER_RES\UISMILE.BIN from 8073c640 l=33
ReadFile B:\USER_RES\UIVIDEO.BIN from 8073c640 l=33
ReadFile B:\USER_RES\UISCEN1.BIN from 8073c640 l=33
ReadFile B:\USER_RES\UISCEN2.BIN from 8073c640 l=33
 CIQ Load Success
______IQ flow build time <<00.01.08>>________
______IQ param build time <<00.01.01>>________
+-----------------------------------------------+
| F/W compiled at 13:59:53, Jul 11 2016
| F/W release version is (MAIN-00.21.28)
| baseFW release version is (MAIN-00.21.28)
| HOST version is (VER:00.01.00)
| CATHYWARE VER:00.06.01
| AE  version:00.01.09
| AWB version:
| IQ  parameter version:00.01.01 2710_General
| IQ  flow version:00.01.07
| DIQ version:00.01.06
| MD  version:00.01.00
| NDK version:00.14.22
+-----------------------------------------------+
appStateCtrlInitial() start..._stateController : [0xfa000000] [0x0]
_stateInitial : [0x1] [0x0]
appPowerOnState : [0xfa000000] [0x0]
appPowerOnState
appTvLcdStart (0) start
_tvLcdInitStart start
appLcdTvSwitch(4 0,1)
LCD --> TV or NTSC <-> PAL
_dispTvOut(0,1)
dispParaTableSet() 270: INVALID paraId=1000020

before wait for SP5K_MSG_DISP_SWITCH_READY !!!
ReadFile A:\RO_RES\CALIB\TS_CAL.BIN from 80780770 l=20
TS CAL set success
TS CAL chk sum fail
TS CAL load default val
TP xscale=-1297, xtrans=1349630, yscale=-1007, ytrans=1047488
DIQ version: 00.01.06
<lester>aeCb.capiso = 8, 0 -10740
30FPS_50Hz
AWB_PARA_FPTR_AEINFO -2147163376

<lester>appStill_AeConvergedCB exp/agc ==0

** aeInitReport ********************************************
>>> OB : 0
>>> TARGET_LUMA : 216
>>> PV ISO : pvIso=8, aeViewIsoOfs=72, pvSatAgc(1)
>>> CAP ISO : capIso=8, aeCapIsoOfs=72, capSatAgc(1)
capSatGainSVIDX(73)
irisDiff=0, iris[1]=68

>>> AE limit :
ae shutter [192 ~ 80]
ae gain [8 - 56]

>>> CAP limit :
cap shutter [224 ~ 16]
cap gain [1 - 72]

>>> ISO UI :
cap_max_isoidx(5)
** End of aeInitReport ****************************************

>>> AWB Algo Version: 4.6.0DB19.1 <<<

awb load res success.

Hdr 0x00, Lib 0x450d9061, Reg 0x00000001, Res 0x525caa46, Modified 0x00

== wbDbgDump_BuildTimeData() ==
lib= 0x450D9061, reg= 0x00000001, res= 0x525CAA46, flag= 0x0000
== wbDbgDump_IlluminData() ==
[0] gR/gB= 229, 753
[1] gR/gB= 229, 753
[2] gR/gB= 352, 652
[3] gR/gB= 352, 652
[4] gR/gB= 359, 385
[5] gR/gB= 359, 385
[6] gR/gB= 360, 320
[7] gR/gB= 301, 809
[8] gR/gB= 462, 643
[9] gR/gB= 543, 401
[10] gR/gB= 543, 401
[11] gR/gB= 0, 0
[12] gR/gB= 0, 0
[13] gR/gB= 0, 0
== wbDbgDump_RawDet() ==
r0/r1= 1, 253
g0/g1= 1, 253
b0/b1= 1, 253
== wbDbgDump_WpChange() ==
rgScale/bgScale= 2048, 2048
cosTh/sinTh= 4096, 0
xOffset/yOffset= 650, 500
xScale/yScale= 256, 256
weightBits= 4, calibMode= 0x5
== wbDbgDump_DistanceWeigLut() ==
{ 64, 63, 62, 61, 59, 58, 56, 55, 53, 51, 49, 48, 46, 44, 42, 40, 38, 35, 33, 31, 29, 26, 24, 22, 19, 17, 15, 12, 10, 7, 5, 2, }
== wbDbgDump_LuminWeigLut() ==
{ 1, 2,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wbDbgDump_DetectConfig() ==
filtTotal= 21, filtDataLeng= 0
x0s/x1s= 1024, 1025
y0s/y1s= 1024, 1025
== wbDbgDump_DetRegions() ==
[0] 512, 510, 512, 510,, 512, 510, 512, 510,, 0, 0
[1] 296, 128, 720, 149,, 296, 128, 720, 149,, 0, 0
[2] 359, 65, 540, 217,, 359, 65, 540, 217,, 0, 0
[3] 197, 25, 862, 247,, 268, 1, 704, 1,, 0, 0
[4] 245, 23, 862, 247,, 268, 1, 704, 1,, 0, 0
[5] 302, 33, 722, 112,, 315, 19, 667, 58,, 0, 0
[6] 375, 40, 660, 125,, 375, 40, 660, 125,, 0, 0
[7] 364, 67, 480, 54,, 364, 67, 480, 54,, 0, 0
[8] 302, 33, 572, 37,, 302, 33, 572, 37,, 0, 0
[9] 376, 73, 377, 49,, 376, 73, 377, 49,, 0, 0
[10] 397, 78, 262, 65,, 362, 1, 296, 1,, 0, 0
[11] 391, 24, 889, 103,, 351, 1, 362, 1,, 0, 0
[12] 452, 37, 802, 191,, 351, 1, 362, 1,, 0, 0
[13] 397, 78, 262, 65,, 341, 1, 438, 1,, 0, 0
[14] 0, 0, 0, 0,, 0, 0, 0, 0,, 0, 0
[15] 360, 50, 320, 50,, 360, 50, 320, 50,, 0, 0
[16] 0, 0, 0, 0,, 0, 0, 0, 0,, 0, 0
[17] 0, 0, 0, 0,, 0, 0, 0, 0,, 0, 0
[18] 0, 0, 0, 0,, 0, 0, 0, 0,, 0, 0
[19] 0, 0, 0, 0,, 0, 0, 0, 0,, 0, 0
[20] 0, 0, 0, 0,, 0, 0, 0, 0,, 0, 0
[21] 0, 0, 0, 0,, 0, 0, 0, 0,, 0, 0
== wbDbgDump_InfrData() ==
rawDet_red 0/1= 16, 4048
rawDet_green 0/1= 16, 4048
rawDet_blue 0/1= 16, 4048
weightBitsShift/weightBitsMax= 8, 16
AWB_CALIB_TYPE_3WP

awbCalibBy3Wp_AdjustRegions() called

awbCurrentMode:0

AWB_MODE_Auto

AWB_PARA_INTERVAL_FRAME 4

[aelib]version: 00.01.09
[aelib]appAeAlgRes_load A:\RO_RES\AEALG.BIN
diq: DIQ intpl = LV_GAP=1000 LV_H=16000 LV_M=6000
[aelib]para header size 26
[aelib]Alg_sel=1 Option=7
[aelib]DT=180 NT=180
[aelib]DecBR=6000 IncBR=16000
[aelib]SGammaT=1000
[aelib]DIncBIN=0 DDecBIN=0
[aelib]NIncBIN=0 NDecBIN=0
[aelib]LVH=0 LVM=0 LVL=0
[aelib]win header size 10
[aelib]reg_num= 16 h= 15 v= 15 w_num= 4
[aelib]cr= 1 bl= 0 br= 0 ul= 0 ur=0
[aelib]dynamic weight en =0
*****************aewin**************************
13 13 13 13 15 15 15 15 15 15 15 14 14 14 14
13 13 13 13 15 15 15 15 15 15 15 14 14 14 14
10 10 10 10 12 12 12 12 12 12 12 11 11 11 11
10 10 10 10 12 12 12 12 12 12 12 11 11 11 11
10 10 10 10  3  3  3  3  3  3  3 11 11 11 11
6  6  6  6  3  3  3  3  3  3  3  9  9  9  9
6  6  6  6  3  3  3  3  3  3  3  9  9  9  9
6  6  6  6  3  3  3  3  3  3  3  9  9  9  9
5  5  5  5  2  2  2  2  2  2  2  8  8  8  8
5  5  5  5  2  2  2  2  2  2  2  8  8  8  8
5  5  5  5  2  2  2  2  2  2  2  8  8  8  8
4  4  4  4  1  1  1  1  1  1  1  7  7  7  7
4  4  4  4  1  1  1  1  1  1  1  7  7  7  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weight**************************
0 31 31 20 21 24 15 21 24 15  6  6  6  6  6  6
50 47 47 47 47  0  0  0  0  0  0  0  0  0  0  0
23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0 44 40 15 20 10 15 20 10 10 10  1  1  1  1
*****************end******************************
AEMD:sensitivity H
AEMD:appAeMDInit
get state:512,1
@@@appPowerOnViewSet A..
@@@appPowerOnViewSet C..:512
appStill_FindCurBtnParam: view=5, scene=0, pCurBtnPar->id = 5Scene SET(5)(0)
close HDR Night Scene setting!
Snap Buffer used=12101120 bytes

viewParamIdx= 6
AEB(0)
appStill_SetExposure: idx=6
_AePvShBdSet: pasmv=5, shH=16, shL=12
_AeCapShBdSet: scene=0, shH=18, shL=9
60FPS
60FPS_50Hz
ModeSet s:0x21
call stack:
addr.sh 800174e4 80008e40 8000901c 8000cca4 80007284 80007e1c 80005758 80236920 8048fe30
ModeDone:0x21
ModeSet s:0x88
call stack:
addr.sh 800174e4 80008e58 8000901c 8000cca4 80007284 80007e1c 80005758 80236920 8048fe30
ModeDone:0x88
Enter Standby,Reset AE/AWB!
AWB_PARA_PREVIEW_IMMEDIATELY 0

AWB_PARA_UPDTREFE_FRAME_NUM 1

AWB_PARA_HIGH_SPEED 1

AWB_PARA_MEDIUM_SPEED 1

AWB_PARA_LOW_SPEED 1

ModeSet s:0x21
call stack:
addr.sh 800174e4 80008e68 8000901c 8000cca4 80007284 80007e1c 80005758 80236920 8048fe30
ModeDone:0x21
Current ISO index 3
Current ISO index 3
Current ISO index 4
Current ISO index 5
Current ISO index 6

-------------[_stateInitial - done]-----------------------
        Previous State =0x0 (Null)
        Active State   =0x1 (Pwr On)
        Next State     =0x0 (Null)
        Next DialState =0x0 (Null)
        State Phase    =1 (0-init, 1-ready, 2: close)
        Device Cfg     =0x1112 (Pwr On)
--------------------------------------------------------

Disk Mount(2) appPowerOnState : [0x58510001] [0x2]
appPowerOnState : [0x58510000] [0x11]
appPowerOnState : [0x58510000] [0x11]
appPowerOnState : [0x58510000] [0x21]
appPowerOnState : [0x58510000] [0x88]
appPowerOnState : [0x58510000] [0x21]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46]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4a]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4b]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53]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54]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55]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56]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5a]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5b]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5c]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5d]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5e]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5f]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60]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61]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62]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66]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67]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68]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69]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6a]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6b]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6c]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6d]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6e]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6f]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70]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71]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72]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73]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74]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75]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76]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77]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78]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79]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7a]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7b]
appPowerOnState : [0x61510508] [0x0]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7c]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7d]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7e]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7f]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80]
appPowerOnState : [0xfb010001] [0x1]
Run Mode 2
A:\RO_RES\UI\ICON\ICON_32.SFN open fail
A:\RO_RES\UI\FONT\ENGLISH_32.SFN open fail
appOsd_FontTextFontSet:LOAD FONT FAIL
}> _errReport()[57], 0x80010000 1 str.c 273
[ERR: 0x80010000]Warning: str.c(), line 273
}=> errRecord()[54], 0x80010000 1 str.c 273
<={ errRecord()[79]
<{ _errReport()[128]
#Error A:\RO_RES\UI\SST\ENGLISH.SST load fail...
appOsd_FontTextStringSet:LOAD STRING FAIL
A:\RO_RES\UI\ICON\ZOOM.SFN open fail
A:\RO_RES\UI\ICON\FOCUS.SFN open fail
snappy file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9f]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9f]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a0]
appPowerOnState : [0x54510101] [0xa3]
appPowerOnState : [0xfb010001] [0x2]
Button Enable

Button Disable

appPowerOnState : [0xfb010002] [0x0]
get state:512,1
appStateChange[0x200 (0x1000)(0x1)]
State Group change [0x0] >> [0x200], close active state now!
_stateClose : [0x200] [0x1000]

-------------[_stateClose]-----------------------
        Previous State =0x0 (Null)
        Active State   =0x1 (Pwr On)
        Next State     =0x200 (Video PV)
        Next DialState =0x0 (Null)
        State Phase    =2 (0-init, 1-ready, 2: close)
        Device Cfg     =0x1112 (Pwr On)
--------------------------------------------------------

Button Disable

appPowerOnState : [0xfa000001] [0x1000]
appPowerOnStateClose ..

-------------[appStateCloseDone - done]-----------------------
        Previous State =0x1 (Pwr On)
        Active State   =0x0 (Null)
        Next State     =0x200 (Video PV)
        Next DialState =0x0 (Null)
        State Phase    =2 (0-init, 1-ready, 2: close)
        Device Cfg     =0x2222 (Null)
--------------------------------------------------------

_stateController : [0xfa000000] [0x1000]
_stateInitial : [0x200] [0x1000]
appVideoPvState
pv:1
Button Enable

appStill_FindCurBtnParam: view=5, scene=255, pCurBtnPar->id = 5Scene SET(5)(255)
viewParamIdx= 6
AEB(0)
appStill_SetExposure: idx=6
_AePvShBdSet: pasmv=5, shH=16, shL=12
_AeCapShBdSet: scene=255, shH=18, shL=9
UHS-I SD Card
CID:03 53 44 53 53 30 34 47 80 40 81 ba 53 00 f9 79
CSD:40 0e 00 32 5b 59 00 00 1d 8a 7f 80 0a 40 40 b9
SD
capability=3781 MB
SDHC
SD Class 4
Set 48MHz
switch to high speed
sd patch = 2, 0, 0
fromFatToBitmap
AWB_PARA_PREVIEW_IMMEDIATELY 0

AWB_PARA_UPDTREFE_FRAME_NUM 255

===============set sharpness, mode 0, val 4=================
===============set sharpness, mode 0, val 4=================
===============set sharpness, mode 0, val 4=================
60FPS
ModeSet s:0x21
call stack:
addr.sh 800174e4 800307b8 80030cc0 800314cc 8000cca4 80005758 80236920 8048fe30
ModeDone:0x21
awbCurrentMode:1

AWB_MODE_Auto

@@@@@@@@@@@@@@@@@@@@@
aeCapIsoSet: 0
appStill_SetExposure: idx=6
prking mode off
Current ISO index 6
No Fragment
ERR:A:\RO_RES\UI\ICON_POS\iconVid.BIN open fail!!!
A:\RO_RES\UI\ICON\ICON_32.SFN open fail
appOsd_FontIconFontSet:LOAD ICON FAIL
ERR:not found file which record the ICON postion info!!!
ERR:not found file which record the ICON postion info!!!
A:\RO_RES\UI\ICON\ICON_32.SFN open fail
appOsd_FontIconFontSet:LOAD ICON FAIL
ERR:not found file which record the ICON postion info!!!
A:\RO_RES\UI\ICON\ICON_32.SFN open fail
appOsd_FontIconFontSet:LOAD ICON FAIL
ERR:not found file which record the ICON postion info!!!
A:\RO_RES\UI\ICON\ICON_32.SFN open fail
appOsd_FontIconFontSet:LOAD ICON FAIL
ERR:not found file which record the ICON postion info!!!
dtset file open fail!
Update err

-------------[_stateInitial - done]-----------------------
        Previous State =0x1 (Pwr On)
        Active State   =0x200 (Video PV)
        Next State     =0x0 (Null)
        Next DialState =0x0 (Null)
        State Phase    =1 (0-init, 1-ready, 2: close)
        Device Cfg     =0x2222 (Video PV)
--------------------------------------------------------

Button Enable

service/misc/app_sd_log.c[appLogMsgToStorage] SP5K_MSG_DISK_MOUNT_COMPLETE param 2
updateSetting S = 0x1
SP5K_MSG_DISK_MOUNT_COMPLETE(2)
Mount Ready(0) WARNING DcfRootDirAddrGet 475
[DCF] exist DCF key (100,2) - (100MEDIA)
[DCF] exist DCF dir char (MEDIA,100MEDIA)
service/misc/app_sd_log.c[appLogMsgToStorage] SP5K_MSG_DISK_MOUNT_COMPLETE param 2
updateSetting S = 0x1

streamBytesPerSec=1375000

@@no in rec state
Button Enable

ERR:A:\RO_RES\UI\ICON_POS\iconVid.BIN open fail!!!
ERR:not found file which record the ICON postion info!!!
A:\RO_RES\UI\ICON\ICON_32.SFN open fail
appOsd_FontIconFontSet:LOAD ICON FAIL
ERR:not found file which record the ICON postion info!!!
ModeSet s:0x21
call stack:
addr.sh 800174e4 800313ec 80005758 80236920 8048fe30
ModeDone:0x21
appStateChange[0x1209 (0xf000)(0x200)]
_stateChangeRequest : [0x1209] [0xf000]
_stateController : [0xfa000000] [0xf000]
_stateInitial : [0x1209] [0xf000]
appstillAAAState S
Button Disable

-------------[_stateInitial - done]-----------------------
        Previous State =0x200 (Video PV)
        Active State   =0x1209 (S1 Hold)
        Next State     =0x0 (Null)
        Next DialState =0x0 (Null)
        State Phase    =1 (0-init, 1-ready, 2: close)
        Device Cfg     =0x3333 (S1 Hold)
--------------------------------------------------------

s2 press
s2SnapTicket=1, forceCapture=0
_doSnapTwoPressAction, gStillCB.remainImg = 1
appStateChange[0x201 (0x0)(0x1209)]
_stateChangeRequest : [0x201] [0x0]
_stateController : [0xfa000000] [0x0]
_stateInitial : [0x201] [0x0]
appVideoRecState
ModeSet s:0x23
call stack:
addr.sh 800174e4 80032e84 80033148 8000cca4 8002e9f0 8002eb68 8002ef84 80005758 80236920 8048fe30
Free space: 3468368 KBytes
[rectask] fifo max a = 192, v = 192
AVI 0: D:\DCIM\100MEDIA\SUNP0003.MOV

[sout_Open 191] s_open:D:\DCIM\100MEDIA\SUNP0003.MOV
rec, freq:44100, bits:16, ch:2, bps:1411200, audbufsz:6144
ring_size = 258048, thd_size = 6144
ModeDone:0x23
Button Enable

First DCF =D:\DCIM\100MEDIA\SUNP0001.MOV TEX file=D:\DCIM\100MEDIA\SUNP0001.TXT   25
A:\RO_RES\UI\ICON\ICON_32.SFN open fail
appOsd_FontIconFontSet:LOAD ICON FAIL
ERR:not found file which record the ICON postion info!!!
ERR:not found file which record the ICON postion info!!!
A:\RO_RES\UI\ICON\ICON_32.SFN open fail
appOsd_FontIconFontSet:LOAD ICON FAIL
ERR:not found file which record the ICON postion info!!!
A:\RO_RES\UI\ICON\ICON_32.SFN open fail
appOsd_FontIconFontSet:LOAD ICON FAIL
ERR:not found file which record the ICON postion info!!!

-------------[_stateInitial - done]-----------------------
        Previous State =0x1209 (S1 Hold)
        Active State   =0x201 (Video Rec)
        Next State     =0x0 (Null)
        Next DialState =0x0 (Null)
        State Phase    =1 (0-init, 1-ready, 2: close)
        Device Cfg     =0x2222 (Video Rec)
--------------------------------------------------------

Msg[0xfb300001] is ignored after appGroupVideoProc
Button Enable

Button Enable

Current ISO index 5
Current ISO index 6

输入help 显示了系统支持命令:

通过命令是可以直接修改输出画面和视频格式的。包括EV,ISO 等.
--------------------先分析到这-------------------------------更具这货的其他类似产品,发现其他类似产品配套的手机端APP,也可以设置时间,分辨率,格式等。目前还没有配备到对应的APP.YOUTUBE上收到3个类似的产品

附上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