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缺色的笔记本显示屏

楼主(2022-07-29):
很老很老的索尼本了,T2100的U好像是,机器屏幕缺红色,显示不正常
这屏以前用通用板点过了,确定是屏的问题,这次是确定下主控型号并且测量下逻辑板电压
结果逻辑板电压基本正常,看来还是主控坏了,有机会的话再换吧,这屏本身也不值钱
没啥好说的,直接上图,喜欢看图的随意

网友A:
14吋1366*768吧,假货宝上好像一百多块钱...

网友B:
没啥价值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吋1366*768吧,假货宝上好像一百多块钱...

不是1280*800的,本来想做副屏用的。屏不值钱,闲鱼上30块钱都能收到,懒得修,看了下主控芯片起码10块钱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啥价值了这个。

价值还是有的,当个测试机啊之类的或者跑linux编个路由固件之类的还是不错的省的我开虚拟机占我主机资源了

网友:
这本子有点老

楼主:
那不是有点老,是很老很老了,不过装个SSD再装个WIN7还是不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4吋1366*768吧,假货宝上好像一百多块钱...

有那么贵?我三个老本子五十一个卖给收电脑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那么贵?我三个老本子五十一个卖给收电脑的了

我135还是多少买了个拆机的,说是A屏还是啥,结果装上发现左下角有很明显亮块(有点像是偏光膜问题),亮度低还有频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135还是多少买了个拆机的,说是A屏还是啥,结果装上发现左下角有很明显亮块(有点像是偏光膜问题),亮度低 ...

不如拿上来给老大们拆配件了

网友D:
如果能确定是芯片坏,且芯片10元还包邮那就 修 。价格高了真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确定是芯片坏,且芯片10元还包邮那就 修 。价格高了真不划算。

屏本身就值30块钱,修边板的芯片还不一定能修好,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35还是多少买了个拆机的,说是A屏还是啥,结果装上发现左下角有很明显亮块(有点像是偏光膜问题),亮度低 ...

你这被坑了吧,拆机屏绝对不值135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被坑了吧,拆机屏绝对不值135

坑了也算了呗...

=====-=-=-=-=-=-=-=-=-

网友:
这机器的做工挺不错

网友E:
屏坏就不用折腾了

网友F:
太老了 再花钱不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老了 再花钱不值了

那也不是这么说,老的LCD屏做副屏其实还是不错的,这分辨率也合适。要是1024*768的那种那确实没啥必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屏坏就不用折腾了

要看折腾合不合算,这屏要是有芯片的话还是值得折腾下的

网友:
整体卖废品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