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TCL国际电工五孔插座

楼主(2022-07-29):
昨天发了一个贴:DIY维修插座,连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6702-1-1.html
有网友说没有看到屁股,也就是插座的背面,今天重新拆开,拍几张照片。
插座背面

插座主体,接线柱和螺丝都是铜的,目测插片厚度有1mm

插座正面

拆下来的插座主体,两孔和三孔分体式设计,两孔插座上有TCL标和规格250V 10A。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二孔三孔是分开的,以后的产品都成一体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铜片质量不错 厚度应该不低于 0.6

网友A:
带载插拔伤插座啊

网友:
铜柱和铜片看起来质量还不错哟

网友:
这个好,后来的都是一体的了

网友:
很早以前的产品。

网友:
这个厉害了,国际的用料真足。

网友:
还是老货好

网友:
插座质量不错。

网友:
只见过TCL旗下”罗格朗“这个牌子,这TCL国际电工是什么时期产品?

网友:
老货还是实在,现在好的价格又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载插拔伤插座啊

有些超过20瓦开关电源也是插电冒火星,尽量给电源适配器输入端加开关,先插上再打开电源,最好再加NTC等软启动电阻。

网友:
看起来质量还不错

网友:
这是早期的产品,面板还是一块的,能看到螺丝孔,外面应该有两个塑料帽的,后期的面板分成两部分,上好螺丝再盖上外盖就看不到螺丝了,我上在拆迁的房子捡了好几个TCL国际电工的面板都是新款的了。

网友:
这个是模仿早期澳洲奇胜的做的,五金和塑料都不错,应该有20年前吧。

网友:
很久以前的插座

网友:
TCL 和国际电工  好像是两个牌子啊

网友:
终于见到国际电工的真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