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东芝电视开机定屏,如何进工程模式?TOSHIBA 32L3500C

楼主(2022-07-29):
邻居家的东芝电视说开机定屏,让折腾下,屏幕侧面有破碎有一道线,于是网购了刷机包,刷了好几个版本终于可以进系统了,但是图像花屏,图像翻转,卖家让进工程模式调节ProjectID。但是这个电视设置图像界面只有一个亮度调节可以选,没有自定义的选项,大家觉得这个电视怎么进工程模式调参?电视型号东芝32L3500C,遥控器型号CT-8061

主板

开机长按开机键进入刷机模式

刷完机开机LOGO倒置,进系统还有点小花

网友A:
都漏液了还修啊
工程模式网上搜,每家不一样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这真的不明觉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漏液了还修啊
工程模式网上搜,每家不一样

可以正常显示影响不大,只是刷完机进不去工程模式,网上找的都要按mute键,但是这个遥控没有,对应位置是信源切换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屏坏了

屏幕左面有竖线,但是花屏是刷完机后出现的,据说要进工厂模式调一下屏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正常显示影响不大,只是刷完机进不去工程模式,网上找的都要按mute键,但是这个遥控没有,对应位置是 ...

电视机上的按键呢?那个应该又静音键吧

网友:
感觉图像反转,还是刷机包版本不对造成的。

网友:
买新的也就几百块钱,还折腾什么。

网友:
感觉电视机的固件太不通用了,有时候一个型号都有几个版本

网友:
工程模式里面应该有屏的型号选择?应该是对应到不同的品牌的屏,有区别。

网友:
工程模式是和刷机包有关?还是和板子有关?

网友:
明显裂了,修复价值不大

网友:
谢楼主拆机维修分享

网友:
修复价值不大了

网友:
需要调节屏参 , 机芯软件通用  ,调整屏参适应不同机型!需要带数字按键的遥控器!

屏外力造成损坏 !

网友:
感觉真没必要折腾了吧!现在这段时间电视很便宜了,可以买个新的了

网友:
不明觉厉了

网友:
贴牌机,工厂模式有的选项需专门遥控器,很坑的,确定屏没问题的话直接换板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