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顺GY1蓝牙骨传导耳机拆机加修复蓝牙搜不到问题

楼主(2022-07-29):
深水宝上淘的库存还是返修的货,到手发现能开机但是蓝牙死活搜不到,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好

发的深红色的M号的,不知道L号的怎么样,M号的感觉稍微有点小,不过这耳机夹的够紧,声音效果比以前老王那淘的那套好一点,骨传导不夹紧效果就差很多,但是夹的太紧也有不舒服的缺点就是了。

表面看就两颗螺丝,还是梅花头的

反面胶垫,可惜外壳部分没包,还是有点硌耳朵

胶垫下有螺丝,从边上撑开一点就行,别太用力,这胶垫是粘上去的,弄坏了不好复原

胶垫下一共两颗螺丝,总体外壳一共6颗螺丝,不过都是自攻的,多拧几次估计就废了

内脏图,两块电池量了下好像是并联的,还好没鼓包,还有电。上面是充电小板,下面是主板

充电小板,带个SOT23-5的充电芯片,丝印是2KAX,查了下是XT4054K421MR

XT4054K421MR的资料,这东西是不是4056的低电流版本?

主板的反面,一颗功放芯片,骨传导不用功放推不动的

功放芯片特写,丝印是XPT2012

XPT2012的资料

主板正面,蓝牙主控,丝印是17040,看厂标应该是卓荣的,但是搜不到这个型号,我还特地出国查了下,也查不到,官网也没这芯片资料,深水宝上也没有这片子卖,不知道是厂标是假的呢还是什么问题。说明书上说这芯片是蓝牙4.1的。有知道具体型号的麻烦告知下,方便以后维修。

最后是修复了,发现按着蓝牙芯片的时候就可以搜到了,应该是主控虚焊了,补焊下就好了。

网友A:
正品货,修好就捡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货,修好就捡漏了

除非运气不好烧芯片,否则一般都好修的

楼主:
发现这耳机充电不会断开蓝牙,这倒挺少见的

网友:
没试过骨传导耳机,想问一下效果怎么样

网友:
换个蓝牙模块 csr的能改善音质

网友:
输出看着也像一个电磁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