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DIY一个4G/U盘/CBM2199S+Dynet D27UBG8T2BTB

楼主(2022-07-29):
板子是免费来的,是哪里来的,各位懂的,把原来的128MB芯片拆掉,甚至还有EMMC焊盘,考虑到是U盘主控,不是读卡器主控,应该是EMMC开NAND定义用的,提前查过支持列表了,这款主控是支持这款flash的,就是中间有虚焊,点了开始之后,工具立马崩溃,再打开就提示flash型号未知,重新焊了几下子,焊好了轻松开卡,手头上没有更大的flash了,不会拖焊,再加上焊锡不太好,之前的颗粒都让我搞废了,不然高低做个8G的,这个是拿风枪焊的,非常轻松

网友:
不错,也算废物利用了
话说现在都没地方用U盘的感觉,没动力做了,箱子里还有一堆的主控和F芯片吃灰着

网友:
U盘还不如TF卡有用,TF加上读卡器,约等于U盘。

网友:
都挺好,就是有点小了

网友:
看着不错耶,速度也就这样了

网友:
这个用于刷固件,做启动盘还是不错的

网友A:
2.0就不用折腾了。考虑玩3.0的吧?我陆陆续续折腾也弄了一个64+64双贴的 1081.。

网友:
这个主控支持还是挺广的,固件也挺稳,只不过2.0

网友:
原来是加密狗?

网友:
用红包撸的招投标U盘,我都是不要主控板只要两套外壳。

网友:
可以啊,还不到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就不用折腾了。考虑玩3.0的吧?我陆陆续续折腾也弄了一个64+64双贴的 1081.。 ...

没买板子,植锡网,锡膏什么的,只是正好利用手头现有的东西做一个

网友:
大容量有移动硬盘了,u盘除了体积小,还有携带方便

网友(2024-06-29):
跟你一样做了一个,旧mp4 上的 MLC 4g,
我自己的焊工真实牛逼,一次成型非常漂亮,
量产工具要替换成正式版的配置文件,
最后搞定了,好像还行,做个启动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