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几分钱单价外贸钨丝灯泡2V4V6V0.01V-8V宽范围电压景观灯夜灯灯泡

楼主(2022-07-29):
外贸钨丝灯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50111debypYjP9&ft=t&id=679689885003

这灯泡有几种规格,我没有完全说明,我陆续更新。
发圆通或顺丰丰网,
务必要留可以打通的号码。
2022.7月底收来点库存钨丝灯泡,灯泡是带引线的,引线上还有红色的防锈,但是又不是漆,因为红色地方可以过电,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反正灯都是塑料袋1包1包,
我也不知道用于什么地方,,我只收了点样品,看看是否能卖,如果有需求,卖家还有1箱,可以都收来,现在1毛1个价格怎么样,我收来这次成本是大几分,这个运费故意少标1元左右,买1件,还赔点呢。

楼主:
这灯泡,1元可以给10多个,几分钱1个折合,我成本都是几分,若能卖出这2包,就再给卖家剩下的收来,或许他还能降价1分,若卖不了,就不再收了。因为我只能先买2包试试。可以看看。

楼主:
灯泡质量强悍,估计能用个5年6年10年8年吧,而且我是测试了的:我是给他的引线,完全对折一下,插进我自制的2P线里面,1插即可,然后又不用区分正负极,没有正负极,然后,测试很久,灯泡正常,没问题,今天才上架。目前有2包,先到先得。其他有什么解释错误的地方,可以指正。

网友:
介绍很详细

网友:
会不会是大氖泡?

网友:
这个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彩灯的,以前很多串联接220V电源的。只不过现在都淘汰了,全部是LED的了

网友A:
这玩意还有一个塑料卡座,应该是以前装卸的彩灯N个串联一起直接接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有一个塑料卡座,应该是以前装卸的彩灯N个串联一起直接接220v

是的,我以前就有一串,上面有颜色的,应该是涂了一层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有一个塑料卡座,应该是以前装卸的彩灯N个串联一起直接接220v

我看了看,应该就是所谓彩灯的,不过是有变压器的,是可以串联或者并联的,有少量有卡座,

网友B:
老式彩灯的,还没涂色膜,里面除了钨丝还有一段金属丝缠绕两个电极,钨丝烧断后,金属丝表面膜击穿导电,灯串可以继续亮,工作电压范围比较宽,一般6伏左右安全,10伏差不多了,再高容易烧,特别是冷态上高电压容易烧,时间久了钨丝升华灯泡发黑。里面那段缠绕金属丝我猜就是铝丝,表面接触电阻大,不影响发光效率,一旦灯丝烧断,接触部分迅速发热熔接两个电极,保护整个灯串不会废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式彩灯的,还没涂色膜,里面除了钨丝还有一段金属丝缠绕两个电极,钨丝烧断后,金属丝表面膜击穿导电,灯 ...

是,前辈比较懂啊,这个是半成品,电压过高发黑,再高熔断,我更新了测试结果。6V的,要不超8V比较安全,短时间高电压可以,长时间不可以。12V电源接6V的要用2组串联,或者直接5V电源就耐用了,我今天问问对方价格,除了这样品,看看剩下的怎么卖,看看具体几分

网友C:
彩灯灯串用的钨丝灯泡,N年前的老产品,现在都淘汰了,国内基本集中在在浙江台州临海东塍一带大量生产。当年这类灯泡除了12V 和24V,其余低电压的灯泡是很便宜的,1,2分钱一个,厂家都是直接装编制袋几万颗一袋直接销售的。这类灯泡库存个2,3年就会存在慢性漏气现象,亮度偏暗 温升偏高 ,灯泡点亮一段时间玻壁就会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彩灯灯串用的钨丝灯泡,N年前的老产品,现在都淘汰了,国内基本集中在在浙江台州临海东塍一带大量生产。当 ...

1分2分,这个价格呀,那我要还价一下了。

网友:
测试的真详细,楼主费心了!

网友:
现在都上LE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