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报废了一台电磁炉

楼主(2022-07-29):
新买了一台电磁炉,厨房场地有限,把新的摞在了旧的电磁炉上试了一下机,结果,上面的新机刚一工作,下面的旧机就火花一闪、砰的一声over了,试之前还犹豫了一下,只因懒的收拾厨房台面,无辜的邻居就这样被杀死了。

总结:千万不要摞一起试机!

补充内容 (2022-8-22 14:53):
电磁炉已经完美修复,坏了三个元件,图片在楼下

网友:
今天中午拆开看了一下,找到3个烧坏的元件,改天网购回来再修吧。

网友:
新的不来旧的不去

网友:
教训深刻,曾经有人将便携式电子产品也放在下面,结果可想而知。

网友:
这个已经有前面的教训了

网友:
电磁炉的上面,下面都不能有除了锅以外的其它金属物品和其它电器。。。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电磁感应产生的高压导致旧机炸机了?

网友:
超大功率版无线充电技术……

网友:
给无线充电拓展了新思路。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电磁辐射很厉害的电器周围不能有金属物件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无线供电的接收天线效果太好

网友:
我们会吸取教训的!

网友:
应该是常识啊!这错误怎么能犯?

网友:
没有拆机?坏了啥?反向击穿igbt?

网友:
一般上面不能放东西。。。

下面合格的一般没事,有磁棒屏蔽的。。。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
两个都插电了。

网友:
在手机视频上看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怎么回事啊?

网友:
谢谢提醒,家里一直用微波炉,还真没有用过电磁炉,以后如果使用一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