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量产失败了,提示NO BIN,低格提示坏块太多

楼主(2022-07-29):
海康服务器送的16G U盘,自带CD-ROM ,用量产工具量产了一下提示开卡成功,但只剩7G多点,重新量产了一次结果不行了,插上后我的电脑里显示无媒体。然后各种高格低格,一直失败。 提示NO BIN,低格提示坏块太多。请大神来指教下怎么弄。接下来上图。
检测工具

网友:
用黑片工具试试

网友:
黑片小王子

楼主:
也是量产工具吗? 我下来试试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纠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纠结中

找到了个V 18.10版本  待我下载下来试试如何

楼主:
不知道改了哪个设定,低格成功了?用的V18.10版本的。

网友B:
居然把设定默认隐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把设定默认隐藏了

哪个隐藏了啊?我现在都不知道是改了哪里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