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保养维修一台格立高养生壶(Geligao GLG-B1701)

楼主(2022-07-29):
先后买了三台格力高养生壶,主要看中它烧水后保温约56度,随时都有温水喝。用了一年多不等均出现或是把壶放上去时提示错误或是烧水烧到开时仅显示80多度不能停止加热,把壶转个方向就正常了,判断为壶与座接触不良,观察耦合器触点,隐约可见发黑。凑合用了一段时间,忍无可忍拆之。

有5个内三角固定螺丝

其中一个藏在标贴后面

电路板正面,比较简单,采用阻容降压、1N4733(5.1V)稳压后给MCU供电。

MCU不是牛屎

MCU:XSTK01A,没查到PDF资料

5个触点

NTC位于中心孔的触点  挺光亮

NTC触点2  明显发黑

请出82年橡皮助力

光亮如新

装上后正常,应该能再战半年。感谢围观!

网友:
怎么有种高档电水壶的感觉

网友A:
没用的,过一段时间还是会接触不良,我一直没搞懂为什么不在那个槽底设计一个弹片来接触,这样在本身重力的作用下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养生壶挺新的谢谢清理分享

网友B:
壶的耐用度还是差点意思,幸亏有82年磨砂橡皮,缝缝补补又可以再战三年,换做普通人家可能直接就把壶扔了。

网友C:
关心你养生养得怎么样?

网友D:
这个比每次失灵时候用螺丝刀挑一下铜片要好

网友E:
清理干净了 弄点 WD4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的,过一段时间还是会接触不良,我一直没搞懂为什么不在那个槽底设计一个弹片来接触,这样在本身重力的作 ...

发黑的那个触点的铜条那样子弯折就具有弹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心你养生养得怎么样?

虽然我买养生壶并没有使用除了烧水之外功能来养生,但自从买了养生壶之后,喝温水方便,并且因为透明的,比如你计划上午喝1500cc水,烧了后会看到水剩多少,间接提醒你该喝水了。理论上多喝水也是养生对不。感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壶的耐用度还是差点意思,幸亏有82年磨砂橡皮,缝缝补补又可以再战三年,换做普通人家可能直接就把壶扔了。 ...

本想买进口耦合器更换,找了一圈没找到。感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每次失灵时候用螺丝刀挑一下铜片要好

是的,应该能再战半年。半年后我再拆开看看触点。感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清理干净了 弄点 WD40  ……

有道理,马上去滴点。感谢关注!

网友F:
讲解的很仔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养生壶好用吗

网友:
头几天某宝买了个金正煮茶器的,270大洋,蒸汽煮茶的,3天LED屏就不亮了,找客服各种拍视频东拉西扯,直接把我惹毛了,本想着换个算了,他这一拉扯,我直接申请退货了。今天又花了280大洋,买了个泉苼道的,说是芒果台某个茶道节目推荐用具,希望能用久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讲解的很仔细,谢谢楼主分享。

就是会出现上述接触不良情况。用料你再对比其他网友拆机。但我曾经买过荣事达一款不得不吐槽下,就是它的各功能键标示字体在厨房油渍浸润下竟然全部脱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讲解的很仔细,谢谢楼主分享。

感谢鼓励与关注!

网友:
养生壶有不少优点,但缺点也是很明显,就是壶体是玻璃的,一不小心就可能打碎了,然后得整套换掉

网友:
感觉长期加热保温并不好,我有一个其他牌子的,仅仅用来煮小米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