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锈钢饭盒鼻子掉了,改装自制点焊机焊上

楼主(2022-07-29):
改装点焊针,用夹住方式点焊,这个有效电流很大,所以焊的比较牢固。

楼主:
沙发备用    PWM模块控制,超级电容点焊机完工。(3-30更新25平方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3646-1-1.html

控制模块第一排数字是脉冲时长,单位秒。上面显示的数字8是8毫秒的意思。
第二排数字是两个脉冲的间隔,单位秒。显示数字20是20毫秒间隔。
这个设定了两个脉冲,每次点焊是两个脉冲。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有点焊机就是爽啊。。。今天燃气灶打不了火了,拆开电池仓一看,正极片全部锈蚀。拿砂纸打磨也用不了多久,于是剪一片不太厚的不锈钢片,直接点焊到正极片上,完美解决。

网友:
点焊得真好。

网友:
不锈钢的好用么,我觉得油沾上去很难洗,所以一直用瓷的...

网友A:
点焊的时候高温不会把塑料夹子融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焊的时候高温不会把塑料夹子融化吗?

不会,20毫秒。

网友:
感觉比起其他东西来,点焊机价格偏高,舍不得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这还怎么拉动GDP,什么东西都修,还有需要买的东西吗?

网友:
点焊得真好

网友B:
这点焊机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焊机真不错啊

超级电容的好用。

网友:
有点焊机就是爽

网友:
别羡慕,自己做个呗 成本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焊的时候高温不会把塑料夹子融化吗?

补充,8毫秒延时间隔20毫秒两个脉冲

网友:
我的办法是打个孔拉根铆钉。

网友:
厉害,不锈钢饭盒那么厚都能点焊。

网友:
直接保洁用的洁厕灵当助焊剂,焊锡就可以焊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