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新买的东芝随闪系列U盘之使用了ES颗粒?

楼主(2022-07-29):
原来的两个用EMMC制作的U盘,一个被离职的同事要走了,一个上个星期被另一个同事报销了,于是申请购买了两个新的U盘,一个是东芝(铠侠)的随闪系列(U366)128G优盘,一个大华的S809 128G的固态优盘,然后买的铠侠的到了,用芯片精灵测了一下,显示颗粒是TH58TFT0T23BA4K-ES,后缀的ES代表ES片吗?

查询结果

查询结果

网友A:
看到闪 的  正品U盘都有 32G颗粒当成 16G的后,这些都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闪 的  正品U盘都有 32G颗粒当成 16G的后,这些都可以理解

那不是能买个16G的,然后开成32G的?

网友B:
这玩意哪怕有ES的也不可能有ES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哪怕有ES的也不可能有ES标吧?

芯片精灵显示颗粒是TH58TFT0T23BA4K-ES,我的意识是后缀的ES是不是ES颗粒的意思?

网友:
有ES的也不可能有ES标吧,同意!!

网友:
软件识别不完善,我64G的U301用cg检测出来是8T22,实际上是8T23的
可以用FlashMaster反查闪存ID,这个颗粒是单CE 64G的BiCS4,应该是两片9T24组成128G,放心用吧

网友C:
东芝要正经经营会沦落到卖身叫铠侠吗?!

网友:
哪个ES颗粒还在闪存ID里标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不是能买个16G的,然后开成32G的?

只有极少数16G用32G颗粒。

网友:
黑胶盘,不要考虑能上多好质量
不过这个居然也是五年质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东芝要正经经营会沦落到卖身叫铠侠吗?!

东芝半导体是东芝的优质资产,主要是买西屋的核电站设备亏惨了才卖身的。

网友:
应该不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能买个16G的,然后开成32G的?

可能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东芝半导体是东芝的优质资产,主要是买西屋的核电站设备亏惨了才卖身的。 ...

值钱可不等于赚钱,还是经营不善,要是这个部门狂赚钱,何必杀鸡取卵呢?

网友(2022-09-02):
引用 网友D:
只有极少数16G用32G颗粒。

32g变16g容量可能是屏蔽了

网友(2022-10-21):
大家觉得这个值得买吗u366de。2022年

网友:
不管es不es,总感觉TLC随时有出问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