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同口全自动超级电容启动电源

楼主(2022-07-29):
上次预告的同口启动电源差不多成型了 先让大家解解馋........
先上图:

自动升降压电路空板

自动升降压成品板

主控板空板

主控板成品板

电压显示模块及按钮开关

组装调试阶段

外观

目前调试功能介绍:

网友:
这个系统了

网友A:
降压情况下mos击穿会不会导致高压入后级

网友B:
似曾相识,我的启动电源有这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曾相识,我的启动电源有这个模块

升降压模块 是LTC3780芯片的 某宝这种很多 但自己打样会稍微便宜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压情况下mos击穿会不会导致高压入后级

程序里面有高低压保护功能 超压会关闭充电功能 (最高充电电压设定为 14.8V)

楼主:
目前还在程序及稳定性调试中 所以电容还没上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设计的重新

网友:
学习,不是很明白

网友C:
没有看到整体电路

网友:
可以开模具作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整体电路

网友D:
看了楼主的帖子,这里有一个问题不知楼主测试时有没有发现。
1楼主模块采用LTC3780EG 这个模块采用负极检流。但是主板只控制了正极,这样模块输入输出负极必然是接一起的,不会导致模块横流失效?
(大概看了一下,应该是楼主用单片机输出一个模拟电压作为横流信号,程序检测电容电压来调节输出电流的)
2 LTC3780EG一片超过20,无论是功能还是功率都不如LT8705,并且8705可以实时追踪最大功率充电,不知楼主为什么最终还是采用了3780EG
3  这个模块我也实际测试过,室温26°左右,输出14v电流3A发热还能接受,4A已经不能用热来形容了,不知楼主这个模块准备设置多大的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楼主的帖子,这里有一个问题不知楼主测试时有没有发现。
1楼主模块采用LTC3780EG 这个模块采用负极检流 ...

呵呵 看来都是DIY爱好者 提的问题很好 我来解答一下 :
1   这个模块是以前就抄板做过的 所以还有剩余就接着用了 这个模块本身设计是负极采样 但我飞线改过了 模块图片上应该可以看到有飞线有改动 现在是正极芯片采样
2  至于你说的LT8705 我也有自己重新设计过 也打样过 下面那个程序主控板 有预留焊接空位 可以直接安装我重新设计的LT8707模块
3  LTC3780使用温度的问题 我输出设定是5A 环境温度31°  输入10V  输出15V  5A 烧机超过30分钟模块烫手功率会下降 但没有出现损坏情况 现在里面有新添加 散热风扇

LT8705 模块

里面加了散热风扇

楼主:
测试阶段电容还没现身 测试完成 会有内部及外观成品图片 很快会出成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