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钳表三节7号电池改锂电

楼主(2022-07-29):
用什么方案,有没有支持两串电池充电的然后降压到4.5v怎么样?

网友:
直接一片三元

网友:
4.2V 的一个搞定, 钳表最低工作电压一般是3V左右

网友:
4.2满电电压也差不多了。可以用小插头并联两个电池,容量就大点啦。

网友:
一片就够了啊,普通干电池没有电也就1v多,差不多已经达到锂电池的充电下限了

网友:
建议找个可调电源,试试可以让表正常工作的最低电压。

网友:
7号电池的还用改?

网友:
直接一块手机电池伺候

网友A:
3节1.5v电池的不需要改,直接塞3.7v电池就行,因为一般用1.5v电池的万用表把低电压限制在1.1-1.2v,3节就是3.3-3.6v,实际上很多3节电池的万用表会在说明书上标明欠压是3.5v,反正4.2v的锂电池包够了,等降到3.5v时,也用了差不多70%的电能了。并且精度没有任何变化,只要表能开机,就不影响精度的,我一直都是这么用的。当然杂牌山寨表除外,某些表可能单节低于1.4v就要熄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节1.5v电池的不需要改,直接塞3.7v电池就行,因为一般用1.5v电池的万用表把低电压限制在1.1-1.2v,3节就是 ...

你用的这个信号发生器效果怎么样,是什么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这个信号发生器效果怎么样,是什么款的

不太行,精度只有三位半1999字,杭州联测的高配版本,型号忘了,反正能测/输出电压电流热电偶编程信号,都花了我四百多元。还有个顶配版多个没用的热电阻。这个信号发生器上个月就卖了,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行,精度只有三位半1999字,杭州联测的高配版本,型号忘了,反正能测/输出电压电流热电偶编程信号, ...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节1.5v电池的不需要改,直接塞3.7v电池就行,因为一般用1.5v电池的万用表把低电压限制在1.1-1.2v,3节就是 ...

钳表都搞三块啊?这钱不如买一块正经的好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钳表都搞三块啊?这钱不如买一块正经的好表。

各有各的特色吧,216c我已经挂咸鱼卖了,换成了210e

网友:
能用碱性电池的设备一般默认支持到镍氢电池的1.2V吧,直接上一节3.7V的锂电基本都没问题。我改收音机都是3节AA替换成一节14500,还多两个位置放备用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各有各的特色吧,216c我已经挂咸鱼卖了,换成了210e

这样来说216C干不过210e呀,看来我也选择了210e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样来说216C干不过210e呀,看来我也选择了210e是正确的

210e除了能测0.001A(测不测得准是一回事),其他的我还真没觉得比204+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10e除了能测0.001A(测不测得准是一回事),其他的我还真没觉得比204+好

我看网上204+的视频评测中 100ma都搞不出来,这也太惨了,,,,所以我入手了ut210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网上204+的视频评测中 100ma都搞不出来,这也太惨了,,,,所以我入手了ut210e  ...

本来600A大电流量程精度就没100a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