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用8025之类的时钟芯片改闹钟的时候原来晶振的谐振电容拆掉还是留着好?

楼主(2022-07-29):
最近准备用8025改几个闹钟,看了下坛友的改造,有些是拆掉原晶振的谐振电容的,有些没拆,问下拆还是不拆好点?

网友:
我的全部拆掉!

网友:
应该是拆掉的,以免影响8025的频率。

网友:
应该是拆掉的

网友:
正常是拆掉好

网友:
肯定要去掉啊, 负载电容是给无源晶振用的,  有源晶振不需要再外接了

网友:
楼主,搞几张图片瞧瞧。

网友:
应该拆掉的

网友:
我做的没拆掉感觉没影响。

网友A:
最近群里好几贴8025改造电子表了,感觉8025风头压过3231成为新一代平价TCX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群里好几贴8025改造电子表了,感觉8025风头压过3231成为新一代平价TCXO

主要是8025便宜,接线也简单,但这个不是新一代,是很老的

网友:
8025改造电子表,坛子好多帖子,看看是否也改造下自己的

网友(2022-08-29):
原电容必须拆除原PCB上的电容,拆除后才不会影响时钟信号,如果不拆除,时钟会走得偏慢!另外提醒一个事情8025PCB和原时钟板拆除晶振和电容的位置建议最好是把锡吸干净,并用洗板水彻底清洗,板上残留的助焊剂在潮湿天也是电容,会对走时精度造成影响。要想提升时钟精度这些细节一定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