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s11开卡失败,提示Not Running on Burner Code now-

楼主(2022-07-29):
收到一块群联的m2固态256GB,主控ps3111-s11,颗粒是ID=98 3C 98 B3 76 72-BICS3,是东芝的TH58TFG9T23TA2D设置如下:

开卡就失败,出现以下提示错误,无论怎么设置都是这个错误提示,

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坑请大神帮忙看看,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拔下来到Diskgenius上看看能不能识别分区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下来到Diskgenius上看看能不能识别分区格式化

不能格,提示扇区损坏。

网友B:
先erease all,试试看DDR 16MB ?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erease all,试试看DDR 16MB ?不对吧

我觉得是开卡器的问题,用的是JM20329,有时候要选16M才能过,有时候要32M才能过。

网友(2022-09-15):
最后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