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魔百和CM311-1sa_ZG代工_S905L3A 安卓9.0 鸿蒙动画_线刷固件包

楼主(2022-07-30):
移动魔百盒CM311-1sa_ZG代工_S905L3A 安卓9.0 鸿蒙动画_线刷固件包

准备工作: 双头数据线一条; 机顶盒一个;

一、运行刷机工具--选择左上角的文件按钮--选择导入烧录包

二.选择你下载好的后缀为.img的文件,然后等待加载

三.烧录包加载完毕,注意:一定要去掉两处勾选:擦除falsh和擦除bootloader;

四.点击开始按钮进行刷机

五.盒子和电脑插入USB双公头线,盒子插上电源线加电,并自动开始安装驱动程序,打开设备管理器,如果不识别需要短接。

六. 驱动安装完成 如果在安装驱动的过程中盒子没有停止在烧录模式,而是继续正常启动了, 请去掉盒子一切连线,再次执行步骤7,无需再次安装驱动

七.设备驱动正常情况下,会自动开始烧录

八.烧录过程中一般情况下也就几分钟

进度条走到100%就说明刷机完毕了,此时 拔掉数据线,刷机完毕!

固件获取: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GKHSN6D-GhgEtOVBwaq3g
提取码: 8cep

网友:
刷机既有乐趣也有风险,请慎重选择,一切源于刷机造成的后果自负

网友:
cm311-1sa和cm311-1a啥区别?

网友(2023-07-26):
链接失效了,还能再给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