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想买个棘轮裸杆,不知电炮风炮的套筒能装上用吗

楼主(2022-07-30):
有电炮风炮的套筒了,就是带孔带环沟的那种。想买个品牌的棘轮裸把手便宜点,只是不知道电炮1/2口的套筒,手动1/2口能插上用么我的意思是是不是吻合紧密呀毕竟电炮有卡环+插销+ o圈,手动好像只有两个钢珠,配套么

网友A:
手动工具要那么紧密干嘛

网友:
手动电动套筒头是通用的,电炮大多数也是不带插销的,是弹珠

网友:
我有一个19扳手变1/2方头的转接,省去一个大飞手柄的钱

网友:
钢珠可以卡住插销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工具要那么紧密干嘛

晃荡晃荡难受不说,还拧花螺丝

网友B:
没问题的,我一直都这样用,因为风炮的筒子强度更高,手动用的基本一辈子不坏不滑牙。
缺点叶有风炮的套筒比较重比较厚实。。。手动的比较轻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的,我一直都这样用,因为风炮的筒子强度更高,手动用的基本一辈子不坏不滑牙。
缺点叶有风炮 ...

那就放心了,买个裸棘轮杆子便宜很多啊,品牌货带套筒就死贵死贵的,还是电炮的套筒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C:
尺寸一样是通用的,对齐了插入能锁定,亲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一样是通用的,对齐了插入能锁定,亲测

已经用上了,美滋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