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测量平板电源管理芯片周边电容电压的方法

楼主(2022-07-30):
各位电子大侠们,请问下在平板电脑不开机,但电池没有拔掉的情况下,怎么测量出电源管理芯片AXP288周边电容的电压,目的就是找出5V电压的电容,然后把5V和VBAT直接短接,从而实现DC电源直接给平板供电;据家内大神“rush”解释:是根据axp288的引脚来确定短接电容的,这是他改DC供电的一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202741&mobile=no  我现在手上只有一个万用表,没有什么其他的高端测量仪器,平板型号:酷比魔方i10;麻烦各位电子大侠们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平板电源芯片

平板电源芯片

网友:
为啥要这样操作?不能开机了吗?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A:
在通电状态下,负表棒接地,正表棒一个个电容测,不就行了。

网友B:
从充电口开始找到5V触点,然后跑跑线路,遇到MOS管看看其引脚,然后继续泡线路,直到电源管理芯片。跑线路可以用万用表蜂鸣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通电状态下,负表棒接地,正表棒一个个电容测,不就行了。

我的意思是只接电池,在不开机的情况下,能不能测出电容的电压;我上面没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充电口开始找到5V触点,然后跑跑线路,遇到MOS管看看其引脚,然后继续泡线路,直到电源管理芯片。跑线路 ...

不好意思,能不能麻烦你用箭头代表万用表的正负极,在图片上说明一下,我萌新一名;附图

网友C:
不开机,就查找芯片手册,找到芯片电源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开机,就查找芯片手册,找到芯片电源端。

我找到了AXP288电源芯片针脚的说明图,麻烦你说下要怎么测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