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快克205 262之类的高频焊台烙铁头的选择问题

楼主(2022-07-30):
淘宝上买了一些500系列的烙铁头,虽然便宜,但是都和原装非磨砂的头有很大差距,表现在加温功率小开机只有90瓦,最高120瓦左右,因为热传导不行,回温功率也比原装头小,另外原装的头,一上机加热根部就变黑了,不好的头不会变黑。快克原装的开机就有很大功率,130一直往上升,回温功率能到180多瓦。所以,哪里能买到能媲美原装的烙铁头呢。

网友:
同样需要,等高手

网友:
高频焊台存量应该比各种山寨JBC少很多吧,量不足就导致耗材性价比上不去。

网友(2022-10-17):
海鲜市场去找找,5元左右有时可以买到,个人使用还是可以用比较长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