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电池只能用于大有自家的设备吗?

楼主(2022-07-30):
想把手头的大有20v电池利用起来,但是有协议。不过又有人说那协议是大有电动工具限制只能使用自家的电池的,电池还是可以用于其他接口兼容的电器。到底能不能用哦?

网友:
大有电池可以用在其它工具上,但是电池的保护功能没有了!

网友:
可以的,我买了转接座,大有的电池可以用在各种国产锂电18-20V的机器上,只是用的时候注意一点,不要电压过低,我用它转接过牧田款的电刨,洗车机,马刀锯,电圆锯,照明灯,吹风机,大艺款的电板手。

网友:
协议验证在机器里,不在电池里,所以大有的机器只能用大有的电池,电池可以给其他机器用,但要注意过放(多看看电量指示灯)

网友A:
大有的电池转换器好像很贵

网友:
我就是从rc开始入坑电动工具的,现在rc没时间玩了,电动工具也是抚摸

网友:
可以用在其它工具上,但是别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有的电池转换器好像很贵

现在便宜了,转大艺的10多元一个

网友:
随便用 ,我买的都是赠送转换头的   牧田款转大有
有个电路板 但是没有任何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