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家电使用年限

楼主(2022-07-30):
有大神来说说各种家电(含小家电)国标报废年限。比如:燃气灶8年报废液晶电视5年等

网友A:
液晶电视5年,我的几台大屁股电视几十年了,现在还用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电视5年,我的几台大屁股电视几十年了,现在还用着呢

有可能是我记错了,要不就不发贴了,以官方口径为准。

网友:
会修的话,很多用20年。。。
而且也不会过时

网友:
计划报废了解一下,否则鸡滴屁怎么提高?

网友:
确实,很多电视用几十年很正常哈,能用谁会按计划报废?

网友B:
记得是安全使用时间,超过了安不安全不好说:
简单列举20种家电产品的使用“寿命”标准
彩色电视机:8-10年
野外烧烤炉:6年
煤气炉:16年
电热水器:12年
洗衣机:12年
电话录音系统:5年
电吹风:4年
微波炉:11年
电动剃须刀:4年
电风扇:16年
电熨斗:9年
电子钟:8年
电暖炉:18年
电热毯:8年
电饭煲:10年
电冰箱:13-16年
空调:8-12年

网友C:
高压锅是绝对不能使用半辈子。普通压力容器10年必须报废。

回老家我就偷偷把姥姥的陈年高压锅卖了废品换成普通锅,排除危险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记得是安全使用时间,超过了安不安全不好说:
简单列举20种家电产品的使用“寿命”标准
彩色电视机:8-10年 ...

现在的电风扇用不到十几年了,我那台艾美特落地扇七八年塑料就老化,一掰就碎了。

网友:
艾美特落地扇用了三年那个塑料的扇叶卡扣就断了 现在的电器好多就是坏个配件让你整机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电风扇用不到十几年了,我那台艾美特落地扇七八年塑料就老化,一掰就碎了。 ...

关键是,里面的电机都是没轴承的,用的复合套……

网友:
瞎扯而已,一看质量,二看使用

网友:
家里最早的液晶电视机已经十几年了,从没听过液晶电视机5年报废的说法。严重怀疑楼主是在水贴

网友:
不是有款热水器可以洗半个世纪吗?这质量杠杠滴

网友:
如果是以前的CCFL背光液晶电视还真可能5年就挂,灯管寿命摆在那,不过灯管坏了可以改LED背光继续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电视5年,我的几台大屁股电视几十年了,现在还用着呢

大屁股的那个CRT不能叫液晶电视

液晶电视,也称液晶显示器,简称LCD(Liquid Crystal Display),采用一种介于固态和液态之间的物质,具有规则性分子排列的有机化合物,加热呈现透明状的液体状态,冷却后出现结晶颗粒的混浊固体状态的物质。

网友:
晕死,按这个标准,或者按7楼的标准,我家的一大堆电器全部超过了,难道要全扔掉吗?

网友:
最好是不超过1年。

网友:
国家应该提高产品质量,尽可能提高使用年限,这样有利于环保,而不是制造些垃圾,使用个三五年就得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锅是绝对不能使用半辈子。普通压力容器10年必须报废。

回老家我就偷偷把姥姥的陈年高压锅卖了废品换成 ...

我以为你会再买个新的呢 哈哈哈哈 以后姥姥家能不去尽量别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