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IS903双贴因特尔颗粒无法量产

楼主(2022-07-30):
大树家买的IS903板子,有闲置的拆机颗粒,29F64B08PCME1,贴上之后可以识别颗粒的CE,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量产,老是各种提示报错,第一次贴BGA的就没成功,哪位坛友知道是什么问题,加焊几次了。

网友A:
拆掉主控面的F就能量产了

网友:
这颗芯片是单颗8CE的,903最高只能支持8CE,因此只能单帖

网友:
pcme单贴即为8ce,一片喂饱903,你不上任何改动直接对主控被撑死了自然开不开,你要想双贴pcme要么去买专门的缩骨板要么参考无奈、老范之类的大神贴飞线缩骨跳线。。。否则你只能听楼上单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主控面的F就能量产了

我试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
这颗芯片是单颗8CE的

网友:
单颗8ce的颗粒,默认只能单贴,贴主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