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HQ6073剃须刀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2-07-30):
飞利浦HQ6073,HQ6070,HQ6075电路板差不多。
故障现象是充电指示灯亮,但是不能充电。
电路板是涂胶的,不过热风枪吹一下,很容易剔除。
我的这个故障是升压开关管损坏,换一个NPN的三极管就OK啦(图上指示)。

楼主:
今天这么发不了图片啦?

很好拆,这俩螺丝拧下就可以打开。

网友:
我有同款的

网友:
我有一个同外形 多个电量显示,我是在开始流行三个头的时候买的,所以很实惠了

网友:
这打的胶看上去反光润得很

网友(2024-01-24):
这个管好容易坏,可以换8050不?或者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