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详拆无刷小风扇并增大电池

楼主(2022-07-30):
买了个便宜的小风扇,据说还是无刷电机,好奇买来用了下,电池太垃圾,测下只500毫A容量,决定拆开改下,东西很简单,其中有个8脚集成块涂掉了型号,我蓝色圈起来的。

网友A:
还真是无刷电机,有些宣传无刷,拿到手的是有刷的

网友:
空间还很大,有潜办

网友:
一个4056充电一个打磨了是开关控制电路,应该没有保护板,用带保护板的手机电池或者在电池仓外面加一块单电池保护板,再输出就安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是无刷电机,有些宣传无刷,拿到手的是有刷的

我遇到过1次,看到新款可调角度照明2用13元包邮,到货看侧面没线圈。风扇单相无刷成本很便宜,每个几元钱,三相无感无刷至少好几十元。楼主风扇无刷不建议硬拉叶片,以免网罩断裂,底部撕开贴纸看到圆孔,改锥弄掉卡簧可以拆叶片,液压等底部没孔不好拆。

网友:
现在这种小风扇好便宜

网友:
电池略小,做工还行

网友B:
换双滚珠就行了。看不得油密封。

网友C:
电池有保护板不?不一样容量电池并一起加进去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
虽然看起来山寨,用料还凑合

网友:
内部空间大,适合加电池!!!

网友:
这种风扇自己换个带保护的电池,看位置可以并3节18650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双滚珠就行了。看不得油密封。

无刷好,还是双滚珠好

网友:
能用上就好,以前跟风买的电子产品都在睡觉中。。。

网友:
还是换成品18650锂电池组比较好了!!

网友:
还是不错,就是扇叶太少了,,如果是5叶以上就好了

网友:
空间很大呀,,,改大容量长续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刷好,还是双滚珠好

无刷和双滚珠可以一起的,不用做单选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有保护板不?不一样容量电池并一起加进去会不会有危险?

不会不会

网友:
今年我撸了个贯流风扇 就是跟空调上的风扇一直的那种 出风一条线 不过没那么大 12到24v 用个可调电源供电直接调风量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