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群特温湿度计center 313拆机

楼主(2022-07-30):
最近收了一台群特带记录功能温湿度计,盒子都在,应该是放了好多年,内防护海绵都化成黑粉了,传感器电缆也已全部龟化碎了,截短套上热缩管先用着,这个机器带的软盘,可惜已经找不到读取设备了,哪位坛友有这个配套软件给一下,网上找没找到,虽然历尽多年精度还是不错,拆机和坛友分享,做工整体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A:
专业仪表,很复杂,不知精度如何

网友:
现在应该单芯片能解决了,跟家用86面板那样的也就是个探头外置的差距(当然探头精度可能高一点)

楼主:
差不多二十多年前的产品了

网友B:
多少钱收的?家里买了台除湿机,机内显示湿度总是比小米温湿度表少了10,不知道哪个不准,感觉买专业湿度计也不是很必要。

网友C:
里面东西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仪表,很复杂,不知精度如何

和几个温度计核对数据比较准确,至少应该比一般家用的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收的?家里买了台除湿机,机内显示湿度总是比小米温湿度表少了10,不知道哪个不准,感觉买专业湿度计 ...

当年的凤凰现在也就个鸡价,不到百元,值得玩玩,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东西还不少

应该和当时的单片机发展也有一定关系,现在实现应该能简单一些!

网友D:
我有配套的1.44m磁盘驱动器。

网友:
看来比较专业,可以存储数据、与电脑相连,精度和测量范围都很一般,家庭用不上。

网友:
我们公司就是用这个玩意,是四通道版本的黑色外壳

网友:
高级玩意儿

网友:
高级专业的温湿度计谢谢

网友E:
这个湿度准不准?一般湿度很难准

网友F:
高级货 ,就是记录笔数有点少,如果可以插存储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湿度准不准?一般湿度很难准

不太好衡量,这级别应该还行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级货 ,就是记录笔数有点少,如果可以插存储卡就好了。

必定20多年前的货了,间隔时间长点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配套的1.44m磁盘驱动器。

网上找不到软件,给您寄过去读取,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