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灯具用的红外感应开关

楼主(2022-07-30):
灯具用的红外感应开关,有人靠近灯亮,延时半分钟关闭。
wechat_upload165914826962e497ed7e5f0
wechat_upload165914827062e497ee81ca1
wechat_upload165914827162e497efc9c34
wechat_upload165914827362e497f13c106
wechat_upload165914827462e497f29eb29

网友:
单独买的话也要几块钱啊。。。

网友:
看起来挺简单的,,

网友:
简单实用谢分享

网友A:
要是有灵敏度调节电阻就好了,减少没人时发光问题。

网友B:
感觉是电子垃圾

网友:
FT100方案的红外感应开关,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确实像电子垃圾

网友:
这种外连接的使用方便

网友:
单买这个太不划算

网友:
这个挺简单的

网友:
要吃灰的感觉

网友:
原来买过模块,两元多

网友C:
需要单独的供电,还是直接可以代替市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单独的供电,还是直接可以代替市电开关

5V 这个是搭配配套的LED驱动器使用,三根线分别是+5v 输出(有人或延时过程高电平) 地

网友:
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灵敏度调节电阻就好了,减少没人时发光问题。

集成块上有一个引脚是调节灵敏度的,可以自行更换一下,降低灵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电子垃圾

对一些公共照明线路改造一下,很方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