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电瓶三年挂了,咸鱼那些二手电瓶有什么套路?

楼主(2022-07-30):
平时骑小电驴多,电瓶用的少。换了三年的瓦尔塔70AH挂了。请保险过来搭电后,出去逛了25公里,量好电压12.8V,拔负极拆下。第二天在量就只有10.5V了。。。 请问各位大神逛淘宝和咸鱼的时候,发现很多二手的电瓶?里面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A:
别买二手电瓶,寿命都不足的买了干嘛,电瓶还是买新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买二手电瓶,寿命都不足的买了干嘛,电瓶还是买新的好

准备买新的瓦尔塔 70A 600

420上门安装,收旧电瓶不过还是好奇那些二手电瓶

网友:
还是正规全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买新的瓦尔塔 70A 600

420上门安装,收旧电瓶不过还是好奇那些二手电瓶 ...

有啥好奇的,就是收回来的电瓶给你加点水或者用修复仪之类的修复下呗,再怎么搞寿命也不长,没必要浪费钱。其实你不常用的话还是改锂电好,至少不会放坏掉

网友:
铅酸电瓶循环寿命也就两三百次 亏两次电就嗝屁买旧的干嘛

网友:
二手就是坑  这玩意没任何保证 没啥意义考虑二手

网友B:
哪一个电池电压不正常掉电快 换哪一个。不要问为什么。不喜理论家反驳  ,相信就相信

网友:
邻居买过二手的,用过后知道被坑了。还是买新的好。

网友:
我的铅酸电池有一块充不不上电,我到修电动车的那里花10块钱换了一块能用的旧的,用着一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一个电池电压不正常掉电快 换哪一个。不要问为什么。不喜理论家反驳  ,相信就相信
...

这个是我相信的。

网友:
哪块不行换哪快……妈妈再也不会担心我没电了

网友:
电瓶本地要 有问题好售后  网络的出问题个人基本不能寄出去。

网友C:
用内阻仪测一下就知道了,新12V60A电瓶内阻在4豪欧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内阻仪测一下就知道了,新12V60A电瓶内阻在4豪欧左右。

深脉冲2天后变3毫欧

网友:
还是新的电池靠谱

网友:
还是新的电池好

网友:
我觉得哈,如果像楼主一样少开车的话建议买个充电器,以备不时之需,但是一定要买那种带大环牛的那种充电器,不要买那种电子的带脉冲修复的那种充电器,浪费钱的!不要问我怎么知道

网友:
应该是那些人手里有修复旧电瓶的一些工具和经验,长期用估计容易旧病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