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电饭煲烧干簧管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7-30):
用了多年的电饭煲又坏了,检查发现烧了干簧管手里也没有这配件用线短接可以不,是什么原因烧干簧管?锅底部感温杯温控阻值常温只有7.5KΩ这阻值正常吗?

网友:
锈的有点厉害。。。

网友:
这是干簧管?你搜一下热熔断保险

网友:
这是温度保险,不能短接

网友A:
把温度保险丝认成干黄管,你可别折腾这个了,你买个新的电饭锅得了,一会人电到了,估计就开始口吐芬芳了

网友:
这怎么会是干簧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温度保险丝认成干黄管,你可别折腾这个了,你买个新的电饭锅得了,一会人电到了,估计就开始口吐芬芳了 ...

认为正确的

网友:
没见干簧管啊

网友:
很有可能第一次是偶然烧保险,但是后来买的温度保险不合格,然后就经常烧。短接保险这种事情我做过,后来也正常使用了,但还是不提倡。因为有一个微波炉就是被我这么给修坏的!

网友:
这不是干簧管,这是温度保险。烧保险,要检查内胆是否变形、内胆与发热盘间是否有污物、与内胆接触的磁钢上面是否有污物、更换的保险丝是否比原来的温度低,能想到的就是这些了。楼主慢慢查找。

网友B:
还在寻思为啥电饭煲要用干簧管,结果是误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在寻思为啥电饭煲要用干簧管,结果是误会

见过电高压锅开盖检测是用干簧管的,电饭锅没见过。

网友:
天啊,看标题,我以为是高档智能型电饭锅,用上了干簧管传感器,进来一看,原来是温度保险丝。这个一般是超温熔断的。

网友:
看到大多数坛友都认识我就放心了开个玩笑莫见怪~

网友:
把温度保险认成干簧管,这种技术水准最好别修这类电器,一旦触电那可不是好玩的,生命重要啊!

网友:
3楼4楼说得对,是温度保险

网友:
短接有火灾风险哦。。。。。。

网友:
温度保险装置

网友:
能把温度保险认成干簧管!还是查查什么是温度保险再修吧。

网友:
温      度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