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气泵最近嗒嗒声有点重,是不是快坏了?

楼主(2022-07-30):
鱼缸用的小气泵,刚买的时候好像基本没什么声音,最近感觉哒哒哒的声音挺重的,是不是快坏了?这才用了1个月左右好像。

网友:
不是堵了,就是快坏了,  赶快备用的先买上。

网友:
只要出气就继续用知道彻底歇菜换个就好,气变小可能漏气。

网友A:
有可能泵轴和轴承磨损了,拆看看更换或修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泵轴和轴承磨损了,拆看看更换或修补一下。

这个就算想修应该也没配件吧?再买配件的话可以直接再买个新的泵了估计

网友B:
是那种气泵,电磁,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泵轴和轴承磨损了,拆看看更换或修补一下。

增氧泵一般没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那种气泵,电磁,电机?

电机的,小鱼缸而已,用不到那么高端的电磁

网友C:
买个英光吧,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英光吧,也不贵。

就养两条金鱼而已,不想太破费,给孩子玩的

网友:
基本都是签到红包几块钱买的,基本都是过了半年多就非常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