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没有声音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7-30):
一台备用电脑现在开机听不到提示音滑动右下角也没有声音之前是有的,打开安装的音频播放器和视频播放器点击播放都提示错误播放网上视频也是没有声音,安装的是win10系统和固态硬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1)先检查音箱(喇叭)是否正常;
(2)查看设备管理器里有关音频部分的选项里有无“黄叉”,如有则是缺乏相关设备的驱动(没有安装);
(3)一般来说,板载声卡损坏的几率不大。

网友B:
80040154 查一下是否相关

网友C:
设备管理器,看看声卡是否正常。
或者检查:控制面板->声音->扬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检查音箱(喇叭)是否正常;
(2)查看设备管理器里有关音频部分的选项里有无“黄叉”,如有则是缺 ...

用的耳机插在手机上没有问题,设备管理器也没有黄色提示,这几天气温挺高的不知道板载声卡有没有坏。

网友D:
是不是80040154提示的那样没有开启自动选项?

网友E:
检查音箱接头是否良好接触,接头拔掉程序茶上多插几次,可能有灰尘接触不好,电源开关是否打开。声卡驱动 是否正常。

网友F:
新装的系统?还是原来用着有声音突然没有了的?
新装系统的话有可能是驱动认错了,安装了不同芯片的声音驱动,如果是原来用着有声音的突然没声音了那就很多可能是板载的声卡出问题了,只能换外置声卡了(usb或者pcie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040154 查一下是否相关

按照网上的解决方法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管理器,看看声卡是否正常。
或者检查:控制面板->声音->扬声器。

查看了设备管理器这个声卡设备是正常的设置声音和声卡设置也看不出有问题。

网友G:
自己在排出硬件的情况下,就是驱动问题,还有就是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80040154提示的那样没有开启自动选项?

开了自动选项的。

楼主:
正在重装声卡驱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音箱接头是否良好接触,接头拔掉程序茶上多插几次,可能有灰尘接触不好,电源开关是否打开。声卡驱动  ...

没有接音箱之前一直用耳机都有声音的今天打开电脑就没有声音了,现在重装声卡驱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装的系统?还是原来用着有声音突然没有了的?
新装系统的话有可能是驱动认错了,安装了不同芯片的声音驱 ...

原来一直用着都没有问题的今天打开电脑突然没有声音了。

网友H:
声卡坏的可能性大。USB声卡非常便宜,PCI/PCIE声卡也有,蓝牙也行,板载HDMI或者显卡HDMI接口输出声音也行,反正现在渠道挺多的。

楼主:
下载了一个驱动软件更新了声卡驱动现在声音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在排出硬件的情况下,就是驱动问题,还有就是设置问题

确实是驱动问题更新声卡驱动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声卡坏的可能性大。USB声卡非常便宜,PCI/PCIE声卡也有,蓝牙也行,板载HDMI或者显卡HDMI接口输出声音也行 ...

是驱动问题更新驱动就正常了估计是固态硬盘丢失了一些文件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