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大件,海尔统帅42寸电视,用一阵自动黑屏故障,没修好

楼主(2022-07-30):
42寸的统帅智能电视,海尔的子品牌

故障是看电视看一会会自动黑屏,黑屏后指示灯不亮,声音没有,遥控没反应,只能重新插拔插头,黑屏时间无规律,一般第一次时间较长,后面几次间隔较短

这个黑屏肯定不是背光故障,至少不是背光灯故障,有可能是背光短路引起电源保护或者主控故障

电视是自己的,13年买的好像,也快10年了,质量没大问题

主板全貌,分体板好评,连背光电路都是分体的,比一体板耐用,一体板容易过热损坏电容或者虚焊

主电源板

背光电路板

屏逻辑板,貌似是LG的屏?

主控板

看了下各个电容,没发现异常,感觉要么是短路保护了,要么是主控问题了,然后主意到了WIFI小板,总觉得这么放着会短路

USB接口都裸露着,然后给它用PVC塑料给包了一层,装回去试机了

可惜刚刚试机了一下就黑屏了,看来还是要从头查了,怀疑是主控虚焊,但是这个粘的散热片实在是拆不下来啊

网友A:
背光如果无问题的话,应该是灯条有老化的,造成保护。

网友:
明显灯老化、

楼主:
灯老化是不会不亮指示灯并且没声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如果无问题的话,应该是灯条有老化的,造成保护。

保护倒是有可能,晚点拆了灯再试试吧

网友:
时间长的电视,背光相对故障多一些,有合适的假负载先排除背光灯故障,主控注意12V 5V 3.3V的主板供电各个电压的稳定与否。

网友:
不要去怀疑那个主控虚焊,引起黑屏的问题比较多,主控虚焊的问题不是没有,但是比较少,先查电源,看那看黑屏时有没有电压,逐个查找排除

网友:
修机器需要检查故障!黑屏的时候检查电源板输出的供电是否正常!

这样才能大概判断故障是主板还是电源板问题造成的黑屏!

网友:
修电器首检电源

网友:
各功能板独立,换板费用相对较低,前提是查到故障源

网友:
故障点的确认比较难,一般更换全部板卡就可以了。

网友:
有开关那块板换了吧,这电源故障无疑.

网友:
供电虚焊,开机热后就接触不良

网友:
电源板先换了,没几个钱

网友:
检查高压板吧

网友(2023-02-26):
看到这个问题想起我的创维电视,型号47K10RN。
我开着电视,在电视柜上捣鼓路由器,结果路由器的电源短路打火,路由器没事电视却挂了,直接黑屏,电源指示灯还亮,但是无法开机了。
楼上的大神能指点下怎么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