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导热硅胶粘的散热片怎么拆好?

楼主(2022-07-30):
电视主芯片上的,想不到怎么拆了,硬拔硬扭肯定损坏主芯片,又没地方动刀,要么用手机屏分离那个线试试?

网友A:
热风枪吹,然后壁纸刀。

网友B:
热风枪吹,然后左扭扭右扭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吹,然后壁纸刀。

没地方下刀,空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吹,然后左扭扭右扭扭。

就怕弄得掉点,等有了备板再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根棉线

棉线?腈纶线吧

楼主:
晴纶也不够吧?钢丝还差不多

网友C:
棉的比较粗糙,摩擦力大

网友:
钓鱼线加电吹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棉的比较粗糙,摩擦力大

棉的不会一磨就断吗?

网友D:
加热后用钼丝划开。

网友(2024-08-27):
引用 网友D:
加热后用钼丝划开。

钼丝太粗,后期可以用。实测:初期用解胶剂,双面刀片,慢慢溶胶、慢慢割,进去以后用金刚丝和钼丝。

网友:
想办法加热,软化以后就可以拆下来。

网友:
都是暴力拆卸?试试异丙醇,软化硅脂

网友:
只能拿刀片切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