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航嘉多核WD500电源的维修过程

楼主(2022-07-30):
因社区的都是行家里手,一看就知道大概,所以航嘉多核WD500电源的维修过程,重点叙述关键地方:开始是出现开机一会儿就自动关机,接连开机没反应,等一会儿开机又是一会儿自动关机。按照常规流程:开箱-清洁-CPU换降温硅脂-内存检查-一个一个的减负载,一通下来,最后锁定电脑电源的问题!(因无法上传图片,这里就只能看文字了)。
接着就是重点了:1。常规流程:开箱-清洁-目测零件表面情况-目测电路板背面焊点(动用了放大镜)情况,这步没有发现异常之处。这个电源用了四个IC:CM6800UX(主控制器十六个脚),TNY277PN(副电源IC七个脚),CG8513DX08(电源保护IC四个脚),AS339P-E1(四路电压比较器十四个脚);
                          2。上电检查:测+5VSB正常,副电源输出正常。此时,绿色线接地能开机,但开机一会儿(约5、6秒)还未来得及测任何输出电压就关机了;此时初步认为电源内部有个别零件性能变差了而引起的保护,而不是短路造成的故障;
                          3。确定故障部位:通过前面的检查,可以明确一点的是检查只能带电检查,同行都明白,冷机是无法检查出问题位置的。接第二步,此时首先检测四个IC的供电电压,没有一个是正常的!理论上讲这个时候负电源应该是正常的才对,因此,负电源是重点怀疑对象!
                          4。确定故障零件:负电源由IC:TNY277PN(七个脚)负责的,于是就围绕这个IC检测周边零件情况,因为没有电路图,底板焊点那不是一般的密,即使动用放大镜来跑电路,检测起来也是小心翼翼的,特别耗眼神!奋战了一个上午,眼睛花花的也就算了,问题是Ic周边末有发现问题,那就只有IC有问题了!
                          5。更换零件:费尽心机地卸下TNY277PN了,跑了俺这个小城也没有找到,只能求代换了,还好,终于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电器修理铺找到一个TNY278PN拆件。又小心翼翼的焊上。
                          6。结束:换好IC,清理清洁电路板,全面检查了其他的地方一遍,没有发现异常的东东,试机。。。。听到了。。。熟悉而又快乐的声音!
(还是因为无法上传图片,文字表述水平又很有限,请大家见谅!欢迎多多指点交流交流。)

网友:
还好,蒙上IC,正确更换!

网友:
高技术含量

网友A:
楼主厉害,坏的电源原来有几个,都卖废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坏的电源原来有几个,都卖废品了

太可惜了!对于维修爱好者来说,就是失去了几次学习实践提高的机会。

网友:
我几个坏的长城,几元一个卖了

网友:
我只会换电容,遇到能分析电路的都是膜拜。

网友:
这电源有维修价值。

网友:
不是电容坏,基本就放弃了

网友:
先收藏一下,手头有一个电源绿线5v输出正常好像没带负载测试绿线电压正不正常,3.3v 12v带小负载没问题,负载一大了就保护了,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没有维修思路了,给个建议应该先检查哪里

网友:
修好继续服役

网友(2022-10-03):
同样航嘉多核WD500电源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