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22-07-30):
图中:
1、棕色的电容(2)可以用绿色(1)/瓷片(4)电容代替吗?
2、100n跟104同样大小吗?

网友:
这几个电容,右边的瓷片电容高频性能最好。左边三个性能差不多,主要是考虑电容的耐压。

网友:
不懂,楼下高手解答

网友A:
1可以替代2,但要看耐压,一般情况1的耐压比较低,2的耐压比较高,如果耐压、容量一样,可以代换。100n=100000PF,104=100000PF,容量一样。电容容量单位:法拉F、毫法mF、微法uF、纳法nF、皮法pF,相邻是千进位的。常用的单位是法拉、微法、皮法,相邻是10的6次方进位的。一般数字标识法,单位是皮法。

网友:
1.图片里的4,耐压较低,通常都是几十v,工作环境允许就可以代替
2.一样的,都是0.1uF

网友:
我记得4号104应该是高频瓷介电容,一般用在高频电路。
123号应该是金属化纸介电容,三个的区别应该是容量和耐压。
123参数相同应该可以互换,4号很特殊。
不知道理解有没有问题。

网友:
3号没见过。。。现在2号也不多见了

网友B:
看了回复基础知识的普及任重道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回复基础知识的普及任重道远啊~

谢谢各位。
一个定时电路原本是2号那种电容,需要104容量的(10来v电压,不考虑耐压)~据说2/3号叫cbb电容(或者叫功率型电容?),属于寄生电感比较小稳定性好的类型,而1号叫涤纶电容材质上类似2/3号,但是机构上寄生电感比较大?4号瓷片电容热稳定性比较差,不适合用在定时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一个定时电路原本是2号那种电容,需要104容量的(10来v电压,不考虑耐压)~据说2/3号叫cbb ...

第一个绿色叫涤纶电容,金属化聚酯膜电容,第二个叫cbb电容,金属化聚丙烯膜电容,第三个也是cbb,第四个瓷片电容,有高频和低频,一般都是高频。涤纶除了廉价,热稳定性比cbb差远了,工作频率也比cbb要低,一般廉价电子镇流器里,早期中波收音机里常见。cbb 热稳定性 高频性能 都优于涤纶,但价格较高,适合中高频使用,低频的电容降压也常用。高频瓷片电容常用早期电台 高频头 短波收音机等高频场合,esr很小 介质稳定性极佳,但容量很小,耐压却能做到很高。涤纶和直插瓷片随着小型化集成化的发展应用越来越少,瓷片被mlcc取代,涤纶濒临淘汰,cbb目前由于稳定性好 耐冲击性强,一些fpc 升压源极电容 llc谐振电容 无线充的半桥输出电容 一些低频的电容降压场合 逆变器的spwm末极输出平滑滤波都能看到,定时电容要求并不是很高,涤纶差点事儿,瓷片pf级别不适合这里,cbb即可~

网友:
100n=100x1000pf
104=10x10000pf,所以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绿色叫涤纶电容,金属化聚酯膜电容,第二个叫cbb电容,金属化聚丙烯膜电容,第三个也是cbb,第四个 ...

谢谢完美阐释,就试用3号看看,因为需要的是104的cbb。

网友:
体积不同容量相同,区别就在于耐压级别

网友:
4号104应该是高频瓷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可以替代2,但要看耐压,一般情况1的耐压比较低,2的耐压比较高,如果耐压、容量一样,可以代换。100n=100 ...

这属于教科书级别的科普了!赞一个!

网友:
瓷片电容是高频电容,频率高,耐较低。

网友:
电容的替代是个复杂的问题,有的地方要求严格,有的地方甚至可以差一个数量级。这么笼统的问没法回答你的。
颜色不能作为区分电容种类的依据

网友:
话说这玩意我也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