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破壁机控制板是不是可以直接外接5v亮灯?

楼主(2022-07-30):
看破壁机的控制板接口有5V GND标识,其它应该都是控制信号,测试板子是不是能亮灯,加5v电就可以了吧?如果不亮说明板子肯定有问题,能不能这样测试?

网友:
可以加电测试,记得把触摸板或者按键板也接上

网友A:
加5v电测试完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5v电测试完全可以的

加电没反应就是挂了吧,不知道上面的控制芯片有没有有卖的。看不清型号

网友:
内部空间比较小,最好是换新的。

网友:
加5V测试是可以的

网友B:
可以直接5V给控制板加电,但继电器打不开,那个供电是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5V给控制板加电,但继电器打不开,那个供电是12V的。

试了一下LED灯都不亮,估计是大范围都烧了

网友:
查一下主控芯片有没有得电,如果主控有电不工作就是芯片坏了,一般都是带程序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