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奇特的XICATO LED模组

楼主(2022-07-30):
以前偶然得到的一个XICATO XSM8030 LED模组,色温3000K,Ra80,功率为30W,做工很精致,今天翻出来拆开看看。
模组安装在一个铝的散热器上,配有一个非常安静的风扇;

LED模组的整体是金属材质,LES表面光滑反光,不像COB那样;

拆除反光罩安装架后;

点亮一下,有点钢铁侠反应堆的味道,不过颜色不对

继续拆除LES部分,发现原来这是个蓝光LED+荧光激发的方案;

接着往下拆,露出了金灿灿的基板;

灯珠为9颗3030封装灯珠;

再点亮一下看看;

灯珠发出的是440nm蓝光;

网友A: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啊?

网友:
这个测波长的是个什么宝贝?

网友:
灭蚊灯的引诱灯?

网友:
20年前西门子某手机就是蓝光加黄荧光粉激发产生白光当屏幕背光,那时白led还没大规模量产~

网友:
刚开始以为是高亮灯

网友:
这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散热部分用料很足,灯比较新鲜

网友:
谢谢拆解头一次见这东西

网友:
这货不便宜吧

网友:
风扇拆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啊?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通过更换顶盖就能改变色温

网友:
这个亮度是否正常。

网友B:
就这亮度?外观看着猛如虎,结果亮度0.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这亮度?外观看着猛如虎,结果亮度0.5

微电流测试,这东西满功率在2000lm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电流测试,这东西满功率在2000lm以上

难道是投影仪用的?这么高亮

网友:
这就是Xicato的“校正冷荧光粉技术”?

网友:
感觉是影棚用的

网友:
飞利浦有种螺口灯泡也是类似结构,蓝光LED激发含有荧光物质的灯壳从而发出白光或者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