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惠普6针320W电源(不通电)联德电子代工出品

楼主(2022-07-30):
拆一个惠普6针320W电源(不通电)联德电子代工出品,很重,6针主板供电,4针CPU供电,还有一个控制开关线,这个短接绿色和黑色接线通电无反应,拆开看下,做工还是不错的,用的电容都是大品牌,目测无任何烧毁痕迹,就是通电无反应,拆完后就当料板了。。。。。。。。。

网友:
挺干净的,看着就和没怎么用,清洗过?

网友:
又有东西拆

网友:
600和800系列机器上的,好像是通病,老款G1,G2遇到过多个这样了。

网友:
不试着修一下了么

网友:
挺好的做工不错谢谢拆机

网友:
用料还是不错的,应该好好修理一下。

网友:
做工很好呀

网友:
hp的电源不错

网友:
真应该修一下,看着很不错。

网友:
这个电源好像是要插主板才能启动吧!  记得好像修过一个风扇坏的,也是短接不启动,插主板上就可以

网友:
航嘉的电源也不错

网友:
看着做工很好

网友:
没有水泥块

网友:
印象中这个电源有个通病,好像是个电阻啥的,不启动,而且12楼说的对,得接主板测试

网友:
料板 ?哪有用呢 还不是吃完灰 丢了,还占地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品牌台式一律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