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PCIE转USB3.0扩展卡的速度

楼主(2022-07-30):
电脑主板型号是联想IH61M主板,安装了一块PCIE转USB3.0扩展卡(VIA芯片),宣传的速度可以达到5Gbps(USB3.0理论带宽为5Gbps=625MB/s),可实际读写速度只有10几MB,不知道怎么回事,难道是驱动安装不对。系统是WIN10。

网友:
是不是你的前置挡板问题,有些前置挡板看似是3.0其实是2.0
或者把u盘插后面的接口试试

网友A:
原来的2.0口也是这速度吗,如果是,只能说明你的U盘不怎么样

网友B:
要用很好的优盘才能试速度,简单点用个绿联的3.0硬盘盒装个固态硬盘再来测试下。

网友:
VIA是差但也不会这速度,可能U盘问题东芝这种u盘海鲜市场假货一大把,换3.0的移动硬盘测吧。

网友C:
U盘不行,试试读取U盘速度,不要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2.0口也是这速度吗,如果是,只能说明你的U盘不怎么样

2.0的速度也不是很好,有时只有几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很好的优盘才能试速度,简单点用个绿联的3.0硬盘盒装个固态硬盘再来测试下。 ...

哎,为了这个还要在买个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U盘不行,试试读取U盘速度,不要写入

读取速度倒还不错,有125MB左右。但不以只读不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取速度倒还不错,有125MB左右。但不以只读不写啊

垃圾盘都这样的,没折,人家宣传语都没写入速度

网友D:
U盘读取和写入速度差别是很大的,很多USB3.0的宣传速度是指读取。
你的扩展卡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U盘!你到其他原生USB3.0的主板去测试,也是相同的结果。

网友:
这一看就是u盘的问题

楼主:
哦,大家都说U盘问题,那就是U盘问题了,只要扩展卡没问题就好
现在发觉这扩展卡也不能读移动硬盘,难道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U盘读取和写入速度差别是很大的,很多USB3.0的宣传速度是指读取。
你的扩展卡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U盘!你 ...

扩展卡问题就好
这扩展卡不能读移动硬盘,难道供电不足???

网友:
要用固态硬盘才快  但要外接电源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扩展卡问题就好
这扩展卡不能读移动硬盘,难道供电不足???

扩展卡上那个四针的外接电源插了吗?
我家老电脑里也有扩展卡,不过是NEC芯片的,带动2.5寸移动硬盘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不能认移动硬盘的话,有可能是供电不足,把那个4针接口插上试试

网友:
知道加装PCIE-USB卡,但是又不知道U盘速度。。。真是林子大了

网友E:
有些前置挡板看似是3.0其实是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前置挡板看似是3.0其实是2.0

这前置档板是直接从3.0扩展卡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