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高含铅焊丝大家会考虑么?有些焊丝据说含铅量40%以上:(

楼主(2022-07-30):
含铅高,熔点低,拆焊是否要容易一些?
但是对身体的影响会不会很大?
大家会考虑高含铅的焊丝么

网友:
用得少,只用好焊接的。焊的时候放个小风扇。

网友:
还是尽量不要太高吧。

网友A:
不好看。另外注意洗手

网友:
63/37,流动性好,焊点光亮。

网友:
我是用6337

网友:
我是用6040

网友:
我从来没有仔细研究过,用着好用就行,也只是偶尔用用。

网友:
据说 63/37 最好用

网友:
含铅量超过一半后熔点反而会升高,63/37的比例是最合适的

楼主:
你用的是含铅37%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看。另外注意洗手

洗手很重要么?
不好看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手很重要么?
不好看什么意思?

参见5楼回复

63/37,流动性好,焊点光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手很重要么?
不好看什么意思?

高铅的焊点灰灰的,像豆腐渣
铅无法完全代谢的,会有部分长留在体内,洗手极其重要,重金属嘛。

网友:
没考究过,用后洗手。

网友:
千万不要用含铅量高于37%的焊锡丝。另外,含铅量高于37%或低于37%都会导致焊锡丝的熔点增高,并没有含铅量越高(或低)熔点越低这种说法。含锡量63%,含铅量37%的焊锡丝叫“共晶焊锡”,熔点是最低,好像是183摄氏度。
现在推荐用无铅焊锡,但熔点比较高。

网友:
原来有些不明白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含铅37%么?

详情见17楼

网友:
我也是用的63焊锡,有37%的铅又如何?我又不去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