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焊锡修复锅铲时间考验过的

楼主(2022-07-30):
用了得有半年了 效果非常不错 没有热风枪 T12刀头强力助焊剂 硬铜芯电线 这个铲子设计缺陷原来铲把那里个大洞 一用力就断了

网友A:
焊个铲铲哦!焊锡含铅,铅中毒通常是慢性的,等发现为时已晚了,为了健康还是买把新的铲铲为好!

网友B:
本来这个洞是为了散热(减少热传导),结果成bug了

网友C:
这修个铲铲啊

网友D:
锡是银白色的软金属,比重为7.3,熔点低,只有232℃,你把它放进煤球炉中,它便会熔成水银般的液体。锡很柔软,用小刀能切开它。锡的化学性质很稳定,在常温下不易被氧气氧化,所以它经常保持银闪闪的光泽。锡无毒,人们常把它镀在铜锅内壁,以防铜与温水生成有毒的铜绿(碱式碳酸铜)。牙膏壳也常用锡做(牙膏壳是两层锡中夹着一层铅做成的。近年来,我国已逐渐用铝代替锡制造牙膏壳)。

焊锡,也含有锡,一般含锡61%,有的是铅锡各半,也有的是由90%铅、6%锡和4%锑组成。

铅属于三大重金属污染物之一,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重金属元素,人体中理想的含铅量为零。人体多通过摄取食物、饮用自来水等方式把铅带入人体,进入人体的铅90%储存在骨骼,10%随血液循环流动而分布到全身各组织和器官,影响血红细胞和脑、肾、神经系统功能,特别是婴幼儿吸收铅后,将有超过30%保留在体内,影响婴幼儿的生长和智力发育。

由于铅是蓄积性的中毒,只有当人体中铅含量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引发身体的不适,在长期摄入铅后,会对机体的血液系统、神经系统产生严重的损害,尤其对儿童健康和智能的危害产生难以逆转的影响。

网友E:
买一个比修一个要便宜,如果非要修可以买铜铝焊条或者磷铜焊条,比焊线结实的多,另外焊锡含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牛屁...

-=-=-=-=-=-=-=-=-=-

不牛 四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个铲铲哦!焊锡含铅,铅中毒通常是慢性的,等发现为时已晚了,为了健康还是买把新的铲铲为好! ...

脱离实验的理论皆为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这个洞是为了散热(减少热传导),结果成bug了

对啊 就那里最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薄了吧

就是洞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修个铲铲啊

哈哈哈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锡是银白色的软金属,比重为7.3,熔点低,只有232℃,你把它放进煤球炉中,它便会熔成水银般的液体。锡很柔 ...

脱离实际和没有实验依据 没有理论分析 的就是纸上谈兵 能让人中毒的东西多了 日常生活中劣质不锈钢产品 玻璃制品 水龙头 餐具锅具 粮食 食品 重金属都会有含量 你每天又能摄入多少 吸收多少 我没有化学方面知识 更多的道理我也讲不出来

网友H:
产菜不断,好牛

网友I:
焊锡有毒哦,还不如用铸工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一个比修一个要便宜,如果非要修可以买铜铝焊条或者磷铜焊条,比焊线结实的多,另外焊锡含铅~ ...

买一个没有必要 又不是不能用 铁片加固也可以我是嫌他丑 含铅的东西多了 怕什么呢 生活处处是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产菜不断,好牛

强度没问题

网友:
这个就别修了,重新买一个质量更好的更合适,普通焊锡含锡63%和铅37%,含铅量是很高的,日常食品接触用确实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I:
焊锡有毒哦,还不如用铸工胶。

不怕不怕